ICC AVR 里外中断函数究竟要怎样写才对?

楼主(2014-10-10):
我写了一个外中断INT0的函数,编译提示:old-style function definition for 'extint0',意思好像是说这是旧风格的函数定义方式,难道还有最新的风格?那像我这样写也可以吧?请教了。
代码是这样的: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Extint0:2
Extint0()
{
    if((PIND&0X04)==0)
        {
            ID1++;
            EK_FLAG=1;
            EK_FLAG1=1;
        }
}

网友:
ICC AVR不是有生成代码的吗,生成一个参考一下

网友: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void int0_isr(void)
{
//external interupt on INT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