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应该怎么改?

楼主(2014-10-10):
我一直用CV AVR,对ICCAVR 不太熟悉,下面一段旋转编码器的代码原来是用CV AVR写的,一直在用。现在想改成在ICC AVR下使用,请帮忙改一下,主要是管脚定义及在代码中如何表示比较困惑。在CVAVR中用EA表示PIND.0   EB表示PIND.1, 觉得很简单,在代码中用也很方便,可换成ICC,觉得很绕人,没想清楚怎么表示既简单又清楚。先谢谢了。

#define EA PIND.0    //旋转编码器管脚定义
#define EB PIND.1

uint getcode(uint t,uint minimum,uint maximum)
{
      static bit OLD_EA,OLD_EB;
      static bit st;
      uchar EnDelay;

        if(( !EA )||( !EB ))
        {
            st = 1;
        }

        if(st)
        {
            if(++EnDelay>3)
             {
                if(( EA )&&( EB ))
                {
                    if(OLD_EA)           //正转
                    {
                        st = 0;
                        if(t < maximum)
                        {
                            t=t++;           //增加
                        }
                        else if (t >= maximum)
                        {
                            t = maximum;
                        }
                    }
                    if(OLD_EB)           //反转
                    {
                        st = 0;
                         if(t> minimum)
                        {
                            t=t--;             //减少
                           }
                        else if(t <= minimum)
                        {
                            t =minimum;
                        }
                    }
                 }
             }
        }
        else
        {
            if( EnDelay )
            {
                if(--EnDelay == 0)
                {
                    st = 0;
                }
            }
        }
        OLD_EA = EA;
        OLD_EB = EB;
    return t;
}

楼主:
没人愿帮吗吗?知道的帮帮啊。

网友:
10元一行

网友:
程序不是自已改的好。

网友:
换个环境就搞不定了-_-!

网友:
大家都很忙

网友:
#define EA PIND&0x01    //旋转编码器管脚定义

网友:
7楼正解,用&求与

楼主:
就是说将原来的管脚定义:
#define EA PIND.0    //旋转编码器管脚定义
#define EB PIND.1
改成如下就行了?
#define EA PIND&0x01
#define EB PIND&0x02
是这样吗?
熟悉ICC AVR的说说啊!不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