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在虚拟机上装了centos7,为什么没有桌面,而是命令行

楼主(2014-10-10):
我在网上问了一下,有人说这就可以输入命令了,为什么啊,不是应该有个桌面吗

网友:
或许没有安装XWINDOWS。

网友A:
centos默认不安装图形界面的,你安装时候注意一下安装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entos默认不安装图形界面的,你安装时候注意一下安装类型

记得文本模式安装没有界面,根本没有安装选项。

网友:
自己装个不就好了...

网友:
Core 模式就是沒有 GUI, 安裝時最少要選擇一個桌面介面.

网友B:
Fedora, Ubuntu, Suse安装都有XWindow. CentOS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Fedora, Ubuntu, Suse安装都有XWindow. CentOS没用过

CentOS = RedHat = Fedora

网友:
安装的时候不要选第一个,选带Desktop的,不过我挺喜欢这个命令行的。
另外即使安装了Desktop也可以通过修改启动参数实现命令行启动,重装吧

网友:
centos主要面向服务器,初装不带桌面。yum install一个就好了。

网友:
因为你不会装X。

好吧,不开玩笑,linux环境下的桌面环境是独立的,你装的cent发行版默认的是不带的,自己装还是比较繁琐的,入门linux还是用ubuntu比较好。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你去装个X就好了。就是X window组件。

网友:
安装前有选择桌面环境吗?

网友C:
我以前装的CentOS 6.5是有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装的CentOS 6.5是有桌面的。

CentOS 一直都有, 就是安裝時選一個吧. 不過 CentOS 7 的桌面介面改動很大, 仍未用慣.

网友:
你用的是 minimal?

网友:
我今天刚安装了centos 6.5,有gnome桌面的啊。

网友:
内存低于xxxM会自动不安装,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已经安装了,可以通过修改配置文件实现默认图形界面

网友:
root账户执行如下命令可以安装
yum groupinstall "X Window System"
yum install gnome-classic-session gnome-terminal nautilus-open-terminal control-center liberation-mono-fonts
unlink /etc/systemd/system/default.target
ln -sf /lib/systemd/system/graphical.target /etc/systemd/system/default.target
reboot

不过还是建议楼主装个Ubuntu或Fedora,虽然不说很好的Linux发行版,但是比较适合新手。

网友:
Arch linux也挺好

网友:
重装吧,安装向导的时候选择安装开发模式,这样不仅有带桌面,一些常用的开发软件也集成了

网友:
安装时,选择桌面版

网友:
你应该是一路用默认的下去,Centos默认只安装最小系统,也就是没有UI的系统。。
另外,用虚拟机安装,挺卡的,我试过了,呵呵。。

网友(2014-11-12):
桌面用xfce好了,省点资源

网友:
要装xorg, 然后是窗口管理器, 然后是桌面环境

另外最好装显卡驱动等等

网友:
在/etc下有个inittab文件,编辑方式打开,找到如下一段:
..............
# Default runlevel. The runlevels used by RHS are:
#   0 - halt (Do NOT set initdefault to this)
#   1 - Single user mode
#   2 - Multiuser, without NFS (The same as 3, if you do not have networking)
#   3 - Full multiuser mode
#   4 - unused
#   5 - X11
#   6 - reboot (Do NOT set initdefault to this)
#
id:3:initdefault:
...................

将 “id:3:initdefault:”  中的 “3” 改成 “5”,然后保存文件重启系统即可进入桌面。(3是多用户模式即命令行模式,5才是X-WINDOW)

网友:
玩linux的精髓就是不停折腾和思考,没反复重装过10遍以上根本不算碰过。26l的是正解,另外看一下自己的镜像是否是带桌面的版本。有的精简版不带桌面的。

网友:
以前玩过CentOS5、6,都是有桌面的,7就没跟过了-----现在不敢玩了,玩物饿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