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这是一个什么样MCU吗?

楼主(2014-10-10):
有人知这是一个什么样MCU吗?
他的脚位有什么MCU相同的吗?

网友:
没见过,纯帮顶

网友A:
V9401是一款低功耗高性能的单相计量SoC芯片,集成模拟前端、电能计量模块、增强型8052 MCU、RTC、Flash和LCD驱动等功能模块,为单相多功能表提供单芯片方案。

网友:
看是不是这个: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0/SUTEX/HV9408.html
串并转换

网友:
3楼 完美回答

网友:
单项表方案
计量芯片
就是3楼说的那样

网友:
自己搜呗

楼主:
谢谢各位!3楼是对的,就是这个MCU有没有哪一款常用的是脚位相同的MCU?

网友:
这个封装做的,难道呀兼容其他的

网友B:
单相电能表SOC芯片,万高科技的,属于特定行业定制的芯片,没有脚位相同其他的芯片

网友:
单相电能表SOC芯片,  3楼是完美正解的

网友:
当初做仪表的时候打算用V9003 不过万工科技技术支持太差了,什么资料也不提供,最后不用了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google  搜下这个型号  一堆资料。  数据手册都有

http://www.posma-elec.com/UploadFile/20110427103148332.pdf

网友:
三楼完全正确。。。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C:
这个会员是“明丽美”?哈哈,这里也可以撞到你哦。

网友:
神人一大把呀, 我能说我见都没见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V9401是一款低功耗高性能的单相计量SoC芯片,集成模拟前端、电能计量模块、增强型8052 MCU、RTC、Flash和LC ...

估计是定制芯片。

网友:
V9401是SOC型  V9261为单相AFE  用得更多 价格便宜

网友:
电工万能计量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相电能表SOC芯片,万高科技的,属于特定行业定制的芯片,没有脚位相同其他的芯片 ...

应该是杭州万工!传一个数据手册!

网友:
百度一搜便知。

网友:
3楼是完美正解的

网友:
论坛里牛人太多,上知天文,下知各种MCU

网友:
封装的脚太长了,这种密度的脚焊盘稍微大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杭州万工!传一个数据手册!

万工是他几年前的名称,早就改名了,http://www.vangotech.com/?page_id=2340

网友:
没接触过这样的IC
顺便问一下, 是不是有些IC直接过220va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会员是“明丽美”?哈哈,这里也可以撞到你哦。

哈哈,被我撞到

网友:
肯定是定制芯片, 8052 MCU、RTC、Flash和LCD驱动,学习了

网友:
单项表方案

网友:
不知道单片的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