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和UCOS的发展前景

楼主(2014-10-10):
本人大三,想入手嵌入式,想问一下各位前辈现在Linux和UCOS比起来哪个发展更好,从学习的角度来看哪个容易上手?

网友A:
ucos肯定比较容易的啦,再者,两者的应用领域不太一样的

网友:
又或者是你把linux用熟悉了,再回头看ucos,你应该觉得ucos很简单的额

网友:
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
这两个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网友:
从易到难这样学吧

网友B:
用在不同领域的,不分优劣,发展前景还是要看行业

网友:
当然是linux!如果linux学好了,钱不是问题!

网友:
ucos简单,估计有几个月,就可以全部搞定
Linux是个系统,kenel,应用,boot,知识点无数。只能系统了解。有1,2个精熟点就可以了。

网友:
先学UCOS,再学LINUX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网友C:
ucos配合STM32挺爽的,Linux得是ARM9以上才能跑的动

网友:
容易上手的话就ucos呗。至于前景不用太较真,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网友D:
还在学校就都学一点,然后根据自己适合的选择,哪个做的好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肯定比较容易的啦,再者,两者的应用领域不太一样的

这两个分别应用在什么领域,希望前辈多讲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在学校就都学一点,然后根据自己适合的选择,哪个做的好都可以

我也想都学,但都怕学不精,而且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不同领域的,不分优劣,发展前景还是要看行业

恩,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ucos配合STM32挺爽的,Linux得是ARM9以上才能跑的动

如果学LINUX那我是不是还得学ARM9

网友:
两者不好比吧,看楼主想做哪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学LINUX那我是不是还得学ARM9

学Linux吧,但不一定需要学ARM9.

网友E:
就要看楼主有没有操作系统原理的相关知识储备了,如何没有的话,就先看ucos,ucos也就几千行的代码量,很快就可以看完的,对你学linux起到很好的承前启后作用。

网友:
同为大三,个人现在接触的 只有 freertos操作系统,不过感觉ucos 也差不多,看完了周航慈那本讲解ucos的书,感觉还是比较好上手的,ucos用在单片机上,在写庞大的程序时候,选择一种嵌入式操作系统还是很不错,可以使程序编写变得简单。多任务比较好设计一点。 但是从我一个师兄,(目前大四,前段时间去找工作了,应聘的都是大公司。)来说这个问题的话, 人家大公司底层一般都是linux开发,比如华为,小米这样的,所以没有linux基础的,想进去还是比较困难。所以按照LS说的,其实两者的应用领域不同,就看LZ以后的发展方向是那边了。

网友:
先学简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要看楼主有没有操作系统原理的相关知识储备了,如何没有的话,就先看ucos,ucos也就几千行的代码量,很快 ...

恩,了解了

网友:
看标题以为楼主要发表深深的担忧呢。。。

网友:
这二者完全没有可比性 啊,怎么会把二者相比呢?

网友:
。。。。。
总是有这种月经贴,打了一大串,想想,算了。。。。。

网友:
用到什么学什么

网友:
我用PIC和STM32 目前裸奔,参与设计的产品(专业功率放大器)一个月销量效益比那个当初断定我们”不会linux就找不到工作“的家伙所在公司一年的效益还多··

关键是看用来干嘛的,技术无所谓··

个人觉得linux多数时候是用来装X用的,要想真的用来做产品,你敢在产品上试,公司也不会让你试,除非买现成的商业版的,  几个人移植的就算了,搞不好会引起极大财务损失··

目前正着手试验UCOSIII,觉得这个东西的功能已经满足大多数的工作需求了··

网友:
完全不同领域

网友:
走着走着就明朗了

网友:
夫志当存高远,无可辨也。然,渔夫单划小舟,独拥也;舰官驾巨轮,非独也。孰优孰劣?!

网友:
不是一类的东西吧

网友:
不是一个类型的。。。

网友:
领域不一样。。。

网友:
他们两面向的领域都不同,没办法比。uCOS比Linux简单多了吧!

网友:
主要看应用

网友:
看你目的了:要是想玩点小产品,用uc
要想找工作进大公司, linux.

网友:
没有可比性 , ucos 跟linux比 ,太小啦

网友:
学好了都有用

网友:
uCos用来学习还可以,很少用在产品上
Linux内容很多,学生还是在Linux上写写应用程序即可

网友(2015-01-13):
我也是这几天才搞清楚的.
ucos和linux.
就好像竹筏和航母.
freertos,可能就是一根浮木..
你自己想吧.

网友:
linux和ucos不是一个级别的,linux应用太广了。ucos上手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