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看图说话!!!!

楼主(2014-10-10):
最近看到了Turnigy 10A的电调,有兴趣,想copy一个,但是上面有两个元件不认识,求大神指导一下

第二张图片上是6个mos管驱动,但是不知道型号。丝印上写的是Ht0和4C7EX,根据电路来看这俩是组合着用的。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那几个6脚的IC吗,那个是复合三极管,具体型号,就不要问了,各大厂家都有。

网友A:
MOS管,那个电调是典型的P+N结构,去APEC或是AOS或是其他厂家网址一搜就有;

网友:
上家公司做马达控制板的,两个MOS就过流就是96A。。。。。。
用来做电调一定爽。

网友:
珍惜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那个电调是典型的P+N结构,去APEC或是AOS或是其他厂家网址一搜就有;

那能不能随便给个型号呢,我查到的都是驱动双N管的,没找到单独的驱动或是一个NMOS和一个PMOS的驱动,谢谢哈

网友B:
这个支持2S吗,我想做一个支持2S的小电调,但是找不到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支持2S吗,我想做一个支持2S的小电调,但是找不到资料

支持,开源的电调都行的,你可以在论坛里找找MK的电调,那个比较老了,也可以研究一下ESC32,都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那个电调是典型的P+N结构,去APEC或是AOS或是其他厂家网址一搜就有;

把你QQ留下吧,我权限不够,不能在这给你发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QQ留下吧,我权限不够,不能在这给你发信息

55零九04610

网友C:
有成熟的方案,直接DIY一个就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成熟的方案,直接DIY一个就OK 了。

也想DIY一个,现在在看别人用的什么元件,copy一下

网友:
楼主你干脆把这个方案公布一下,整个开源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想DIY一个,现在在看别人用的什么元件,copy一下

10A的电调太小了,一般的20A以上的比较稳当。

网友D:
论坛里 有很多无刷电机的资料 搜一下就有了   。。。。。。。。。。
还有楼主把标题改了吧   否则ID不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 有很多无刷电机的资料 搜一下就有了   。。。。。。。。。。
还有楼主把标题改了吧   否则ID不保 ...

怎么改标题……我这没注意

网友:
咋又搞起电调来了

网友:
看起来很象好盈的电调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