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时钟芯片,DS3231SN是不是就是DS3231?

楼主(2014-10-10):
RT,
在Maxim官网上只找到DS3231的datasheet,
嘉立创的商城上只找到DS3231SN,迷惑了。。。。

楼主:
发现还有DS3231S,是不是也是同一个器件?

网友A:
看DS3231芯片手册,后缀代表封装,温度范围等

网友B:
温度范围不同而已,根据需要选择即可

网友C:
生物学上叫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S3231芯片手册,后缀代表封装,温度范围等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范围不同而已,根据需要选择即可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物学上叫亚种……

  对的

网友:
建议看看R8025T,用量比DS大,价格有优势

网友:
是同一款

网友:
各位一般是什么时机读取它的时间信息,如时钟显示,每秒读,还是不停地读?

网友:
DS3231是器件名字,后面的后缀一般是表示封装类型和器件等级.

网友: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