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限位开关等概念该看哪个书啊

楼主(2014-10-10):
求大神推荐一下啊,还有复位开关,回零开关等,谢谢

网友:
工厂电气控制系统等书籍

网友:
步进电机要看电机驱动,限位开关是要看工厂电气控制;
实际应用最好看厂商的产品说明

网友:
限位开关,应该属于电气控制,貌似学过这门课,和继电器之类的,是一本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