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时钟芯片DS3231的Vcc是接多大的电容?

楼主(2014-10-10):
我看datasheet上是0.1-1uF但是我看坛子里两人设计的电路,电容用的是10uf的,到底是用多大的比较好呢? 电源上的电容应该是用点解电容是吧?我打算用铝电解贴片电容

网友A:
VCC加电容是为了滤波,要是不差钱,104,106的并上去效果更好,电解电容对低频的滤波好些,贴片容值越小对高频滤波效果越好,看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加电容是为了滤波,要是不差钱,104,106的并上去效果更好,电解电容对低频的滤波好些,贴片容值越小对高 ...

那我用104, 106的贴片电容并上去就行了吧?反正自己做着玩的,量又不大,买这几个电容也不贵。我看电解电容一般都比较大,不想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用104, 106的贴片电容并上去就行了吧?反正自己做着玩的,量又不大,买这几个电容也不贵。我看电解 ...

电源干净的话可以不要,串个磁珠并俩电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干净的话可以不要,串个磁珠并俩电容就可以了。

谢谢啦

网友:
我一般是电解电容470UF+0.1UF瓷片(或贴片)电容

网友:
贴片电容106+104并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