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地线,零线,火线如何区分(不用看颜色方法)

楼主(2014-10-11):
问题如题,
0.  线是连接到端子,并且通电的,端子空未与负载相连。
1. 人工接线可能错误,无法根据颜色区分地线火线。
2. 根据现场地线和零线电压有时有50V  有时有80V,感觉是漂浮的,火线和地线电压也是漂浮不定,有没有更高电压不是很清楚。
3. 零线和火线220V或者110V。

目的,准确区分端子上线的顺序是按要求连接

网友A:
去五金店买支电笔……

网友B:
万用表打到交流500V挡,表笔一头搭自来水管金属部份,另一头分别测量三个端子,电压最低的是地线,其次零线,最高的为火线。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引起跳闸的那根线可以肯定为火线L。此时,找一张橡胶垫或干燥的朩凳子,人站在上面,左手抓住刚才已确定的火线L,右手去触碰剩下二线中的任一根,引起跳闸的那根线为地线G,剩下的一根为零线N;若没有引起跳闸,那你很幸运地先找到了零线N,但你已很危险,极有可能已摆脱不了那二根电线了,电流经过你的心脏,你肯定会颤抖的,然后有希望挂了,最后你已知道那剩下的一根就是地线G。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楼上的,半夜发帖,教人寻短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哈哈哈,太逗了,首先你得有个保护器

网友:
还是用电笔吧,五楼真是幽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高手在民间,自己有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在民间,自己有试过?

他如果白天不回贴,应该就是自己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楼主真逗,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请问漏电保护器哪家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用生命查线,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哈哈哈,笑死了,太有趣了。好文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五金店买支电笔……

一下搞定,好办法

网友:
3楼说得对。

网友:
电笔应该可以吧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打到交流500V挡,表笔一头搭自来水管金属部份,另一头分别测量三个端子,电压最低的是地线,其次零线 ...

这个真可能吗?之前另一支表笔没接地,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这都行??

网友:
五楼到现在还没出现,估计今早去验证了。这才是我辈攻城狮的典范哪!

网友:
还是用电笔吧~

网友:
请问用电笔怎么区分零线和底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太吊了,神一样的

网友:
以前对零线地线没概念,看来这个帖子后发现二者有好大的区别:出现故障时零线可以转化为火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五金店买支电笔……

火线比较好判断,地线和零线怎么判断?遇到过一次只有3根线,其中两根线间没电压,但用通断量会间断的鸣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打到交流500V挡,表笔一头搭自来水管金属部份,另一头分别测量三个端子,电压最低的是地线,其次零线 ...

两根线没差别怎么判断?

网友:
好像有些万用表有零火线判断的功能

网友:
五楼方法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笑死我啦

网友:
遥试电笔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用生命在工作的人啊!佩服佩服。
万用表加电笔就能搞定的事儿,非要玩儿大冒险,那么问题来了,保险公司哪家好?!

网友:
5楼是想不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大牛啊

网友:
我们这老电工都是手上碰碰试试的。至于我嘛,目前不敢去动

网友:
=。=  哈哈啊   曾经也被这个问题困扰好久就

网友:
5楼太牛啦

网友:
地线其实就是接了地的零线,在装漏电保护时注意区分

网友E:
接个插板  然后............

有个小工具 里面是LED  和电阻组成的 差到插座里面  上面有LED状态表        能测出  火线零线  地线是否正常

网上有卖  差不多这样子的

编辑原因:补充图片

网友:
把总电源的进线先断掉,然后在地线的来头把地线跟火线短接。。接着量通断就可以找出零线了,最后再用电笔找火线

网友:
太牛啦,这都行

网友:
一般用电笔。

网友:
直接用测电笔。

网友:
5L V587,有意思

网友:
直接找到电源线的接口不就知道了。如果是三角插的话直接电源线两头一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电笔一枚

网友F:
惊现不怕电的真正高手

网友:
五楼是我等电工的楷模哈,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个插板  然后............

有个小工具 里面是LED  和电阻组成的 差到插座里面  上面有LED状态表         ...

看了这个,在网上找了这个产品的图,居然有人画了他的内部原理图,

我分析有几点不明白的:
1.  E   N反了会有什么情况???
2.  如我前所说:110V是什么情况,

另外:由衷感谢5楼兄弟,希望你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五金店买支电笔……

想不到论坛元老能来,寒贴蓬荜生辉,

    我试过,电笔不能区分地线和零线,这才是一个大大的问题,想用运放和比较器搭一个电路,根据电压大小来区分,但是没搞清楚火线和地线为什么有90V的电压,如果在110V火线和零线的情况下,很可能区分不了啊

网友G:
零线和地线 单纯用测量电压的方法,不太可靠吧。还是施工时严格要求来保证,这个弄乱了,必经是会出事故的。

有的零线(变压器入地)维护很差,导致零线电压偏高、电源质量下降等很多问题,这个只有给供电局反应,但人家可能不会积极的处理。

地线都是业主自己施工,这是基本的要求,怎么会弄错?!

网友:
直接手膜,电得最疼的就是火线

网友:
5L方法测试可行,手抖发帖中...

网友:
电笔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零线和地线 单纯用测量电压的方法,不太可靠吧。还是施工时严格要求来保证,这个弄乱了,必经是会出事故的 ...

这里我始终没有搞明白一个,火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为什么电压相差很大,目前工业流水线,有的是50V, 有的是90V,地线到接地点的电阻难道大到和万用表内阻相差无几????
如果真是这样,地线相当于没有接,我实际确认过,接地线确实和车间所有机架最终和墙的钢筋相连的。
所以火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应该更高达到甚至接近220V.(虽然不可能220V)

另外,火线和零线电压是220V,零线和地线应该非常小甚至接近0V,实际也是有些生产线是50V,有些是90V,   5条生产线几乎都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惊现不怕电的真正高手

其实220V电真的不用去怕,曾经不懂,同学拿接地摇表打我,电视机高压包也打过,后来上班了,师傅说,接线你虽然关了电,正常做法,接线时拿手指的指甲盖那一面去弹下是否有电,确保安全,有电,手指就会向线路的反方向弯曲,自然就离开线路了。

只是5L没有说明白怎么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你太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你是高人

原来高人都是午夜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精神可嘉

网友:
地线和零线不等电位,是不是在变压器端接地不良?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笑抽了。。。

网友H:
用舌头舔舔,没感觉的是地线

网友:
用100瓦或200瓦灯泡试吧,功率越大越明显,火零与灯泡相接比火地与灯泡相接亮度要亮

网友:
地线不该有电压

网友:
首先确定地线,地线和零线小于零线和火线 电压

网友G:
如果真是这样,地线相当于没有接,我实际确认过,接地线确实和车间所有机架最终和墙的钢筋相连的。

----------------------------------------------------------------------------------
在你自己工厂的地盘当然是你说了算,,,但是你看了由供电局管理的变压器的零线吗?正常不。。。。有很多时候,接地很差。。。。你去找供电局,人家很屌。。。这就是现实。尤其是小地方的供电部门。。。50-80V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一次,有个机房装IBM小型机,要求零线不高与10V,,,弄了2-3个月没法解决。后来自己装了个变压器,自己专门给这个变压器做了地线,然后和机房的地线用粗铜排相连。。。。从此安静了。

但多预算了 XX 万。

你自己划下图,好好想想,就能弄清楚为何 零线电压会漂浮,并且很“高”了。

网友:
同5L,只是建议普通人的话还是找个台灯(尽量避免电子镇流器等带瞬间冲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真是这样,地线相当于没有接,我实际确认过,接地线确实和车间所有机架最终和墙的钢筋相连的。

----- ...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和建议;

请帮忙分析下53楼图纸:

前提是没有装漏电开关,如果地线和零线接反了会出现什么情况?

如何区分地线和零线反这个图上没说。也不好分析,如果按我说的地线和零线之间有50V电压,应该2号灯会亮,

这个图有几个问题,
1:   发光二极管这样是直接耐压220V,能行????
2:三极管我查资料也是30V电压,这样接难道不烧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舌头舔舔,没感觉的是地线

这是好方法

网友G:
接地线确实和车间所有机架最终和墙的钢筋相连的。
-------------------------------------------------------------------
地线工程 是有国家标准的。不是随便搭个铁、弄根钢筋插地下。。。。。建议百度下。

至于你说的53楼的图,我没看,这样的产品有标准吗?通过安全认证了吗?。。。。

地线、零线 关乎设备安全、人员的生命。53楼的东西能当此任?!

其他的我不想说了。。。。因为人命都可以当儿戏、当实验品,何谈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首先你得确认保护器是良好的,有作用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你这是作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地线确实和车间所有机架最终和墙的钢筋相连的。
----------------------------------------------------- ...

这是某插座的线接错判断仪器,这个品牌很大,我从网上找的,应该通过了安全认证。
当然:我是说分析原理,怎么检测出零线地线,目的在这里。并非说涉及安全问题什么的。
另外:涉及安全问题,现在很多企业,个人都搞不明白,在谋朝,不要认为标准是什么别人就这么搞,这些东西要自己确认最好。

网友:
五楼是我等电工的楷模哈

网友:
学习学习,一直不知道怎么区分零线地线。

网友:
安全第一,用个万用表或者做LED指示电路较好!

网友I:
那个插坐挺有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个插坐挺有讲究的!

什么讲究?

网友:
电笔吧,人肉去试还是蛮危险的

网友:
用万用表串人体电阻可以测。

楼主:
其实难点在地线和零线线路反了,如何测试判断,这才是我开本帖子的目的

网友:
手背碰,弹开的是*线

网友:
楼上说 手背碰,神经反射抵抗触电

网友:
做事要认真,还是找人从源头上将线序矫正吧。

楼主:
看来零线和零线判断问题真的复杂。

网友:
其实在布线的时候可以参考接电话线的方法,电源线先不要接通交流高压电,先在源头上接上个新号发生器,再在接线端用接收器听声音判断

网友:
电笔万用表

网友(2014-12-13):
看到五楼我就乐了,太幽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有漏电保护器的线路,可以不用任何仪器来确定L、N、G:
首先,用手触碰那三根不知名的线路的任一根,会 ...

原理结合实践,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网友:
我是来挺5L的

网友:
莫大的帖子 工程验收用验电器剖析
lz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220V电真的不用去怕,曾经不懂,同学拿接地摇表打我,电视机高压包也打过,后来上班了,师傅说,接线 ...

涨知识了

网友:
5楼神回复,成功的抢了楼主的镜头,就是不知道他自己试过没

网友:
5楼已经在天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