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DL拨码启动问题,请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4-10-11):
飞思卡尔的工程师:
     你好!
     关于I.MX6DL,我遇到一个严重问题没法解决,请帮忙处理。
     现象如下:自己参考做i.MX6DL RVK做的样板,现在是样板能通过USB otg下载image,但是下载完成后复位重启,拨码到emmc SD4 8bit的接口启动,但是没有任何启动信息。电路设计如下:

网友:
参考demo的设计还有问题?等待版主解答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设计做了哪些改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板子设计做了哪些改动啊?

就上面那些改动

网友:
LZ检查下硬件有没有问题,硬件小问题,软件调半天。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软件是自己移植好的吗?

网友:
楼主你好,还有控制板子启动的boot mode的GPIO你有配置正确吗?

网友(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