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开关电源设计

楼主(2014-10-11):
我现在要设计一个AC-DC开关电源,目前我的方案是AC220V整流后得DC311V,然后把DC311V一端接高频变压器,变压器的另外两端通过两JEEF管接DC311的地(GND),通过控制单片机的PWM的占空比调节电压大小输出,(输出电压为:DC0-420V)

大家帮我参考一下这个方案可行否?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可以实现,不过纯软件一般单片机不行

楼主:
输出电压范围很大(DC0~420V),0-100的占空比能实现吗?高频变压器有特殊要求吧

网友:
可以的,不过能可靠工作还是挺难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范围很大(DC0~420V),0-100的占空比能实现吗?高频变压器有特殊要求吧 ...

没有输出电流,效率这些限制,理论上还行,但加入各种指标限制,不行了。

网友:
变压器当然有要求,看你的输出电流大小, 不过你的电压要从0开始这个开关电源做不到,在占空比很小的时候,电压脉动很大的,也不稳定

楼主:
输出电流很小,不会超过200mA

楼主:
其实,这只是我一个项目的一部分,输出的可调电压我最终还要通过逆变器转化为AC电压,AC范围是0-300V

网友A:
有电源芯片可以做为啥用单片机啊?万一单片机程序死循环了怎么办。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源芯片可以做为啥用单片机啊?万一单片机程序死循环了怎么办。呵呵

电压输出的大小客户要求在触摸屏上可以用数字设置,所以想到了用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输出的大小客户要求在触摸屏上可以用数字设置,所以想到了用单片机来控制 ...

我个人觉得,反馈部分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下,PWM部分还是用专用芯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反馈部分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下,PWM部分还是用专用芯片好。

现在用单片机做PWM的非常多  我见过好多开关电源都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的,PWM控制

网友B:
这个方案看似可以实际是不行的,MOS管应力太大,可用半桥或者全桥移相

网友B:
还有,输出电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输出电感没有

图只是个方案,示意性质的,画原理图时,肯定要加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看似可以实际是不行的,MOS管应力太大,可用半桥或者全桥移相

能给个示意图吗?

网友:
当然不可以,输出没有续流电感

网友C:
可以的,不过得注意几点,PWM1和PWM2最好和单片机隔离驱动,可以考虑LLC提高效率。G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不过得注意几点,PWM1和PWM2最好和单片机隔离驱动,可以考虑LLC提高效率。G极电阻 ...

这是必须的,谢谢

网友:
这种是推挽模式 MOS管要承受2倍电源电压。注意PWM1和PWM2必须注意相位和死区控制。一般MCU会出问题的。
这种最好是专用芯片控制电源,MCU控制反馈电压的比较电源。像你这样几十瓦的电源用反激模式比较好,半桥也可以。

网友:
推挽输出的,制作了吗?

网友:
你这个方案估计实现不了。  你这推挽结构,注意变压器的设计,偏磁 问题,驱动的死区问题,不知道你对开关电源的设计有多了解。
还有你 要求从输出从0V起调,开关电源一般是做不到的 ,在电路上还得做其他文章才能满足。

网友D:
楼主做的是电力测试设备?  做过类似方案, 输入与电网隔离的话可以跟楼主类似,前级用对称半桥将电压升至420VDC,后级用H桥(类似数字功放,420V为该H桥的母线电源),用单片机生成 正弦波,用三角波调制,生成4路SPWM 波形隔离驱动H 的 4个MOSFET ,可以实现楼主的0~300V连续可调。我做过的比这个还复杂 ,输出为DC AND 0~1KHZ的0~125V的电压波形,还有千分之1的 精度要求。

网友E:
单片机控制还是要小心,一旦失控就是霹雳啪啦一片烧,此理论图是可行的,实际电路要考虑的可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控制还是要小心,一旦失控就是霹雳啪啦一片烧,此理论图是可行的,实际电路要考虑的可不少 ...

这玩意没那么简单,明显不是用单片机玩得了的。就算用单片机  隔离驱动是必不可少的,这又牵扯到脉冲变压器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的是电力测试设备?  做过类似方案, 输入与电网隔离的话可以跟楼主类似,前级用对称半桥将电压升至4 ...

没错,做电力测试设备,谢谢你的方案。我想问一下,你调压在哪儿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错,做电力测试设备,谢谢你的方案。我想问一下,你调压在哪儿调?

软件里设置,直接通过上位机调节DA输出,控制正弦波幅值和频率。再与三角波调制改变SPWM  占空比控制H 桥。
  所以说这个设备是个大工程,非1   2个人搞得出来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里设置,直接通过上位机调节DA输出,控制正弦波幅值和频率。再与三角波调制改变SPWM  占空比控制H 桥 ...

我这边频率不能调的,客户要求输出是50HZ的交流电源,只能调幅值了。    还有一种方法是调母线电压(通过调PWM的占空比),我觉得也是可行的 ;   对了,你们当时是几个人在弄这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