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个浮点数,找出中间值,最快速的算法(已解决)

楼主(2014-10-11):
求助,5个浮点数,找出中间值,最快速的算法。
我现在的实现是,5个值里面搜索到最大值,设置为0,
然后再搜索一遍最大值,设置0,
然后再搜索一遍这个最大值,为中间值。
但是比较慢,请帮忙指点实现快速的方法。

网友:
循环中同时搜索最大和最小,然后剔除,两次循环就可以实现

网友:
冒一下泡,叫冒泡算法。

网友:
快排当然最快

网友:
5个数,哪种算法都差不多。

网友A:
快速排序只是在数据量大的时候,性能才体现出来的;楼主才5个数,随便哪个算法都差不多的

网友:
5个值不管怎么弄时间差距都不大,求三次最大,第三次的那个值就是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排序只是在数据量大的时候,性能才体现出来的;楼主才5个数,随便哪个算法都差不多的 ...

因为这个功能,我需要反复调用多次,所以看看高人,有好的算法不,不知道通过汇编的方法,能不能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这个功能,我需要反复调用多次,所以看看高人,有好的算法不,不知道通过汇编的方法,能不能实现 ...

你在楼主位提到的算法,本身就是比较好的了,只求中间值,不需要排序;你的算法只需要循环4+3+2次;

网友:
只求中间值 不是排序  所以冒泡,快速排序等算法没必要  你用的已经算很快的了  如果要优化  可以把代码在汇编中看看有什么能优化的

网友:
经典的冒泡排序应该是最快的吧

网友:
我看错了,看成最大值了。冒泡法吧

网友B:
首先设置一个常年为零。。然后依次比较数据。。记录下当前最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设置一个常年为零。。然后依次比较数据。。记录下当前最大的。。

常量不是常年。。打错了。。

网友:
立正!向右看齐!报数!1!2!3!4!5!
第三个就是中间值。

网友C:
弄个宏内联函数不知道会提高一些不

网友:
不知道是否考虑其中几个相等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宏内联函数不知道会提高一些不

请问keil里面用内联函数怎么设置,我的keil4.5 用 forceinline 貌似不行

网友:
举个例子,所谓的中间值,具体要求是什么?或者楼主给出最原始需求
假设五个数: F1 = F2 = F3 ,F4= F5

网友D:
上边说冒泡是最快的赶紧去看数据结构
楼主的算法时间复杂度应该是O(N^2)(两层循环),2楼的方法虽然循环次数少了,但是比较次数多了一次,其实也是O(N^2)的复杂度。如果采用排序的方法,排序快的肯定是最好的,比如快排O(NlogN)。不过数据量小的话,还真不一定,快排递归的开销也得考虑。所以,同样是O(N^2)没准2楼的方法快也不一定呢!所以楼主测试一下实际运行的时间就行了(比如5个数排序重复算1000次),选一个时间最短的。当然最好在板子上跑吧,,,
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出~

网友E:
先任意三数比较抛掉两头,取中间值与剩下两数比较抛掉两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边说冒泡是最快的赶紧去看数据结构
楼主的算法时间复杂度应该是O(N^2)(两层循环),2楼的方法虽 ...

赞!学习了!

网友:
冒泡法,应该可以

网友:
小虾米不懂,学习下

网友:
把数据先放大100倍取整(应该是看你的小数点位数来做)
然后排序,再除100.00,还原数据。

网友:
先排序,取中间的

网友:
LZ的方法 方向是对的, 但是设为0不妥吧, 除非都是正数, 万一有负的浮点呢

网友:
排序取中间就行了

网友:
5个数排序,时间复杂度还体现不出来,感觉倒是浮点比较上费时间。

网友:
这个冒泡法可以实现吧。

网友:
还是排序法思路比较清晰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在单片机上做的话,

在取得这组数据的时候,不要用浮点数。

请问,这个地方用无符号数的原因,如果用有符号数的话,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冒泡排序应该是最快的吧

网友:
冒泡排序取中间~

网友:
1、浮点转为整数
2、按大小排列,去掉两个最大,与两个最小,剩下的就是中间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任意三数比较抛掉两头,取中间值与剩下两数比较抛掉两头

你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任意三数比较抛掉两头,取中间值与剩下两数比较抛掉两头

你确定这样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任意三数比较抛掉两头,取中间值与剩下两数比较抛掉两头

假设 5个数就是 1 2 3 4 5
1 2 3 比较抛掉两头得 2
2 4 5 比较抛掉两头得 4

网友:
感觉楼主位的效率比较高了,

网友:
一般冒泡法就好了。c的课堂中这个应该是重头戏啊

网友(2014-11-30):
数据少,可以针对你的平台。写不同的算法看下实际需要的指令周期数。
如果空间允许,再做成宏减少函数的调用次数

网友:
冒泡法取值中间,且对数据本身进行一定调整优化

网友:
要是数据差距大多较大, 取整数部分, 按楼主位方法搞. 遇到相等情况,再按浮点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