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用过固高卡的小直线加工前瞻功能么?求帮助。

楼主(2014-10-11):
谁有用过固高卡的小直线加工前瞻功能么?

加工出来的效果如何?

用过的给个参考意见。
反正他们吹得很厉害。

就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

而且他们前瞻只支持T加减速,并不支持S加减速。怪事。

网友A:
我用过固高,价绝对高,编程简单,售货服务周到,遇到问题很快解决,总体不错.老板是香港人,比较呆板不懂国内行情,不会任何议价或其他(大家都懂).深港澳教学基地研发产品,当初需使用到8轴控制器,是当初国内屈指可数的供货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固高,价绝对高,编程简单,售货服务周到,遇到问题很快解决,总体不错.老板是香港人,比较呆板不懂国内行 ...

问的是它的小直线前瞻功能效果如何?

网友:
不好意思  刚才点错了  我没用过   谢谢

网友B:
小直线加速速度前瞻功能是相当有用啊,我目前在激光切割中看到的应用最多。因为激光切割的多是这样的图形,例如正方形标签纸的切割。可以说算是一项特殊工艺。如果运动控制卡没有类似这样的工艺功能,可以说很难进入激光行业。
另外不支持S型加速可以理解,因为实际上S型加速非常难搞,S型的模型建立比较复杂,我看过很多说是S型,测试出来看起来也好像确实是S型,但是当我把矢量速度和单轴速度都测出来看就呵呵了。居然只有矢量速度是S型。而且这个S型的参数设置也是令我呵呵。居然单靠加加速度就把S型给定了。

另外速度前瞻功能目前我没有看到用FPGA实现成功的,多是PCI的卡有这个前瞻功能。至于用DSP来实现的话,理论上3轴的速度前瞻,至少需要500M以上的双精度float运算的DSP才能实现。TI的6000可以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直线加速速度前瞻功能是相当有用啊,我目前在激光切割中看到的应用最多。因为激光切割的多是这样的图形 ...

固高的你用过啊?
我得跟它的效果差不多。

网友(2015-01-05):
用过固高的GE,GT,GTS。我拿货价比较便宜,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哦

网友C:
固高的运动控制卡,还可以!我们公司以前他们的卡来做雕刻机,后来又参考他的卡做一款!

网友:
建议使用eCut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高的运动控制卡,还可以!我们公司以前他们的卡来做雕刻机,后来又参考他的卡做一款! ...

我们也有运动控制卡.自己研发做的.资料加995971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