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串口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4-10-11):
单片机就一个串口 但需要两个串口
一个接收gps串口时码 一个往外传数据 都是单向的
我用单片机MRXD接收gps时码 MTXD传输数据 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一个问题 串口的/CTS /RTS这个有何用 是不是可以忽略
MAX3110e串口扩展 能不能扩两个?

网友A:
用一个串口就可以

网友B:
单向的,你这样用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串口就可以

谢谢   之前这么用过 担心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向的,你这样用没什么问题

谢谢 MAX3110E串口扩展用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之前这么用过 担心会出问题

放心使用,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C:
MTXD传输数据时不需要接收返回的确认消息么?数据重要性高不高?传输可靠性怎么保证?如果采用累加和校验或者CRC校验,校验出错的数据可不可以丢掉?
我觉得楼主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不是串口,而是只有一根TXD线的通信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MTXD传输数据时不需要接收返回的确认消息么?数据重要性高不高?传输可靠性怎么保证?如果采用累加和校验或 ...

对 是这个问题 这个是不是就是要实验验证 但实验验证也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 是这个问题 这个是不是就是要实验验证 但实验验证也没出什么问题

gps只用了一根线做数据传输,是因为如果传输出错,数据校验不通过可以丢掉,等下一帧就可以了。
你的数据如果传输出错可以丢掉的话,可以采用简单的累加和校验。如果数据出错不可以丢掉,又没有什么方式反馈的花,建议建立反馈机制。
可以用两根串口线进行你的数据传输。用IO模拟串口接收GPS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只用了一根线做数据传输,是因为如果传输出错,数据校验不通过可以丢掉,等下一帧就可以了。
你的数据 ...

很有道理 谢谢  我看看如何做

网友:
可以,共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