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阻抗匹配和环通增益的方法

楼主(2014-10-11):
下面是电路,频率是950-2150Mhz 哪位知道调试这种电路的方法啦,,谢谢

楼主:
输出和输出的是一个屏蔽罩特征阻抗75R,后面的是一个100R的差分阻抗

网友:
建议用网络分析仪查看传输特性,这样有助于调试匹配

楼主:
我就是用网络分析仪看传输特性,之后就是尝试在某些地方加电容电感,但是没有规律,就是感觉盲目的探索,即使突然调好了,下次还碰见这种问题没有方法,就是不停的用电感电容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