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接ARM,大家都用什么接口

楼主(2014-10-11):
咳,跑系统同样用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咳嗽啥啊~在FPGA双口RAM里设置一个寄存器,ARM定时查询寄存器,不用外部中断同样可以知道数据存储状态 ...

轮询效率不高,操作系统同样支持直接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