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做人形机器人

楼主(2014-10-11):
请问下各位用过DSP28系列的大牛们,我们实验室项目需要用DSP做一个17自由度的舵机机器人,请问是用2812还是28335好呢?
我们实验室还留有以前的双足机器人就是用2812控制8路舵机完成的;小弟问这个主要是担心28335的编程方式与2812的相似度还有
硬件设计的难度。本人初次学习DSP还望前辈们多多指教!Thanks!

网友A:
其实都差不多啦。17个自由度你们打算用多少个舵机或者电机呢?28335的浮点运算性能比2812要强一下,2812主要是面向电机控制方向的。编程方式几乎没有区别,2812的电源供电电路部分设计稍微比28335复杂一些。

网友B:
2812的货源要考虑,比较老的片子以后不好买哦!不过学习2812到是蛮合适的,网上就有《手把手教你学DSP》,它就是基于2812来讲的,弄懂了28035,28335都是一样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差不多啦。17个自由度你们打算用多少个舵机或者电机呢?28335的浮点运算性能比2812要强一下,2812主 ...

就是控制17个舵机运动,后期会加上通信部分,还有一些其他的传感器

网友C:
我觉得不如用带FPU 单元的ARM好过。

网友:
我也在学习DS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如用带FPU 单元的ARM好过。

我也想啊,STM32F4或者K60 ,但我们项目组老师希望我们在实验室吧DSP传承下去

楼主:
是在学习28335吗?还是其他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学习28335吗?还是其他的呢?

我在学2812,这个资料多一些。

网友:
2812比较老了,主频和管脚资源比不上28335。编程方式上都差不多,其实还可以考虑28069等带INSTSPIN的芯片。

网友D:
我建议使用28335,28335比2812在功能上面强很多,我也在学学习。楼主是研究生吧!

网友:
我有完整的解决方案:

如果你需要用28335控制 我可以调整为28335控制

(1)机体参数

身高:388mm;
重量:约1.60KG (含电池);
关节:共17个关节;头:1个自由度,双臂6个自由度,双腿10个自由度;
       装载全新机器人专用数字舵机及高端机器人控制器,附专用锂聚合物充电电池及充电器。

(2)关于支架结构

       支持部位选用1.5毫米加厚航空级铝合金板材,其余部位使用1.0毫米航空铝合金板材,优化结构使人形机器人的结构重量达到有史以来最轻。每个关节之间都是由工程师仔细设计与测量,使得机器人腿部结构更加合理。支架设计成为超简束,使安装螺丝减少到极限。大大降低了安装难度。

(3)关于动力系统

       采用双轴机器人数字舵机SAIBO-1052-17,此款舵机扭力大,精度高,虚位小,零死区,使得机器人的动作更加敏捷,干净利落!

(4)关于控制器

        采用高端双足机器人控制器,已经写好底层代码,带有过载保护和低压报警,可以外接传感器。软件配送,图形化编程,使得机器人的编程更加简单方便。开关内置和模式开关内置的设计,将布线的烦恼降到最低!这款控制板多余很多的舵机接口,客户可以自行扩展。

网友E:
实际上这种人形机器人没必要上28335
stm32 甚至更低端的芯片都能解决的很好

不过我们给”863“做过方案 为了装b fpga 都用上了 看楼主的需求了

网友:
2812资料比较多,编程都是一样的

网友:
果断放弃28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这种人形机器人没必要上28335
stm32 甚至更低端的芯片都能解决的很好

哦,我们做的就这种啊,我也想用ARM的单片机来做,但是老师为了让实验室DSP技术流传下去所以让我们用DSP。你的方案可以给我参考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使用28335,28335比2812在功能上面强很多,我也在学学习。楼主是研究生吧! ...

今年刚上大三哦,DSP一头雾水

网友:
我有2812 的书  想出 哈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我们做的就这种啊,我也想用ARM的单片机来做,但是老师为了让实验室DSP技术流传下去所以让我们用DSP ...

这是项目 还是老师让你练手
传承DSP?。。。。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是项目 还是老师让你练手
传承DSP?。。。。

要是项目 外包给我们吧 或者我们提供有偿技术支持 你老师搞项目就是赚钱的
要是让你练手 你自己开工吧 遇到具体的技术问题 我们一起探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年刚上大三哦,DSP一头雾水

大三,你们老师给力啊!我是大四开始学的呢,现在不到3个月。你是哪所高校的哦?

网友:
直接28335,2812的一些接口比较落后了!现在两个芯片价格都是70左右,不用为价格担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三,你们老师给力啊!我是大四开始学的呢,现在不到3个月。你是哪所高校的哦? ...

CUIT的,学校名字就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项目 外包给我们吧 或者我们提供有偿技术支持 你老师搞项目就是赚钱的
要是让你练手 你自己开工吧  ...

这个是我们实验室内部的项目,就完全学生来弄,学校只管提供器材,没有商业项目那种报酬的。如果以后能向你请教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UIT的,学校名字就百度吧!

我去你是成都信息工程学院的,我有一个同学也在那儿呢

网友:
标记学习一下啊

网友:
还不是把DSP当ARM来用。。。。

网友:
顺过帮顶,提升下人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12的货源要考虑,比较老的片子以后不好买哦!不过学习2812到是蛮合适的,网上就有《手把手教你学DSP》,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初学,非要选,就选2812,原因无他,资料多。等对DSP有概念了再学28335。尽快上手,不然积极在初学阶段 ...

我是非常非常想用ARM,但老师有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