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辩别真假AMS1117

楼主(2014-10-11):
如何辩别真假AMS1117

网友:
焊上去看看,测测参数,看外观怎么可能看得出来啊

网友:
坐看高人回复

网友:
真的少,假的多,连卖的都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测什么参数??

网友:
同求啊,如何鉴别?

网友:
4楼说得到位,连卖的都不知道真假,自己买样品测试一下才行。像这种的LDO,山寨很容易,不需要什么技术,像单片机这种复杂的逻辑器件,就没有哪家公司能山寨一个出来。

网友:
问题高端,坐等大神

网友:
假的太多了很难分辨

网友:
假的太多了很难分辨   一般都找一级代理或者原厂拿货

网友:
这种问题相当于无解,有些假货丝印比真货还有档次

网友:
焊接上,对比纹波吧,光看是不行的,除非很假。

网友:
只有找正规渠道拿货了。。。因为从封装角度讲,很多正品的货也是在中国完成最后的封装测试的。

网友:
觉得没见过真的

网友:
除了上电带载,还真没办法识别。

网友:
开封看内部结构!

网友:
直接找靠谱的地方买,就不用鉴别了

网友:
就算上电测也不行。测时正常不代表长时间运行正常。只能在正规的地方买才能保证。

网友A:
我们之前买了一些ams1117 但是很不好用,经常烧,估计是假的

网友:
找对供应商,看外观在测试

网友:
我觉得市场上随便抓的大部分是假的,还是得找值得信赖的大代理商拿货。

楼主:
看来找大代理商拿货比较靠谱。

网友:
最主要还是焊上去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之前买了一些ams1117 但是很不好用,经常烧,估计是假的

经常 烧  我买的1毛一个都没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