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ADC转换精度误差

楼主(2014-10-11):
10位ADC转换最大时变成11位,这是转换精度误差还是干扰?怎么减小或者避免。

楼主:
参考电压很稳定,用的是直流电源。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A:
恭喜楼主,AD自己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AD自己升级了

自带提高精度BUFF,你懂?

网友B:
你的CPU与AD芯片传输的问题吧?

网友:
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CPU与AD芯片传输的问题吧?

没有传输,用的是tiny13的ADC。

网友:
真看不明白

网友:
10位怎么会变成11位的

楼主:
表达有这么差吗。意思就是5V的模拟信号通过10位ADC转换,5V时转换出来大于10位。一时找不到原因,是转换精度误差的原因还是存在干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达有这么差吗。意思就是5V的模拟信号通过10位ADC转换,5V时转换出来大于10位。一时找不到原因,是 ...

大于10位是多少呢,是不是还有符号位什么的...

网友A:
你这个ADC本来最大值就是1024 ,0x800,13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ADC本来最大值就是1024 ,0x800,13位吧...

没有符号位,只判断大于10位。不要骗我,我读书少。你发的明明上面写的是10位!

网友C:
什么意思?你这颗芯片能看到10位测试结果有没溢出?溢出的是8位的吧?

网友:
还是说其实是输入电压大于基准电压它就会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符号位,只判断大于10位。不要骗我,我读书少。你发的明明上面写的是10位! ...

10位不是0~1023?,1024不是就到13位了么?  读书少,1024上的不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符号位,只判断大于10位。不要骗我,我读书少。你发的明明上面写的是10位! ...

说错了,不是13位,是11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你这颗芯片能看到10位测试结果有没溢出?溢出的是8位的吧?

直流电源给的是5V,参考电压用的VCC。应该不会超出,不过超出的话也会溢出10位?是通过软件判断ADCH大于0B00000100,具体多少就没东西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不是13位,是11位,

我原谅你的小学体育老师了,开个玩笑。最大5V时软件判断ADCH大于0B00000100,具体多少没法测。

网友:
AVR的是10位。
开始第一次不准,之后就准了。 输入电容阻抗要在范围内。

网友:
avr的参考都要求一个10uh的电感后接一个104电容。

网友D:
滤波后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明觉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滤波后还是不错的。。

谢谢建议,我用的是直流电源测试的。所以不存在你说的这些问题

网友:
你的直流电源纹波是多少???

网友:
这么牛逼的菜鸟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实在看不懂,第11位是怎么看到的?楼主能否解释一下!或者具体描述一下现象,为什么楼主觉得变成11了?

网友:
最大读出过 1023

再大的结果,眼睛花了 或者 芯片损坏

网友:
首先这颗芯片我没用过,不知道是不是ADCH存高八位结果,ADCL存低两位结果?很多单片机是这样的。还有种可能是高位数据根本就没用到所以读的话默认是1也有可能,所以一般取值都是尽量手动求与屏蔽没用到的位。最好是想办法办法输出测试结果,比如用IO口发自定义协议的ADCH,ADCL数据用示波器测或者弄个四位数码管把ADCH跟ADCL的十六进制数显示出来,不然讨论也没多大意义。

网友:
难道这样就是所谓的过采样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