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单线多个18b20长距离与单片机通讯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4-10-11):
如何解决单线多个18b20长距离与单片机通讯的干扰问题?

网友:
屏蔽
校验
适合的上拉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办法了

网友:
mark下,以后参考

网友A:
每个点做成模块 无线传

网友:
这个必须要狠长距离吗?

网友:
我的理解:应该增强驱动能力,线长阻抗大,适当增大驱动电流,加屏蔽

网友:
要增加驱动能力,或者改成电流式信号,或者转成差分信号再转回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点做成模块 无线传

大侠,如何分辨哪个是哪个18B20的无线数据?有思路或方案没有?我现在用2262和2272做一收多发,没有思路,求指导!

网友C:
屏蔽线什么的都不如做成模块实在  通过无线或者485远距离传输  至于分辨哪个是哪个有两种:1.在通信协议中加入每个18B20的ID,这个需要你事情读出来每个的ID  2.就是修改每个18B20的ID为你预设的值  每个位置对应一个固定的ID号  虽然18B20的DATASHEET上说这个ID无法修改  但是我毕设答辩的时候答辩老师说可以修改 用什么红外线还是紫外线仪器就可以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如何分辨哪个是哪个18B20的无线数据?有思路或方案没有?我现在用2262和2272做一收多发,没有思路 ...

10楼给你思路了   模块编号呗  你一收多发实现了这个还远么

网友:
用模块转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蔽线什么的都不如做成模块实在  通过无线或者485远距离传输  至于分辨哪个是哪个有两种:1.在通信协议中 ...

这样改UID的方式闻所未闻,虽说不是绝对不可能实现,你答辩老师牛B

网友(2014-11-18):
引用 网友C:
屏蔽线什么的都不如做成模块实在  通过无线或者485远距离传输  至于分辨哪个是哪个有两种:1.在通信协议中 ...

你好,请问你有多点单总线温度测量的文档,可以给我参考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