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QT的兄台如何解决依赖库超级大的问题

楼主(2014-10-11):
     一个简单的串口程序,加上以来的dll 大概要搞到20多M。。。。。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qt程序打包,要加一堆库,感觉是挺烦的

网友:
是打包成exe了吗?反正随便写个简单的就得6M左右。。好像动态编译之类的可以减小,听是听说过

网友A:
1、使用可以静态链接的QT版本 2、使用其他的压缩打包工具处理会小很多 3、如果不是分发给别人自用就不用纠结这点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可以静态链接的QT版本 2、使用其他的压缩打包工具处理会小很多 3、如果不是分发给别人自用就不用纠 ...

静态也是把DLL  封装成一个exe  动态也必须把DLL copy给别人   写软件当然是给别人用了。。。。

网友B:
QT是不是跨平台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QT是不是跨平台的那个。。

就是跨平台的那个

网友:
这个是个开源的Qt串口软件,网上有源代码,你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静态也是把DLL  封装成一个exe  动态也必须把DLL copy给别人   写软件当然是给别人用了。。。。 ...

你对静态的理解有误,只有动态才需要.dll,静态使用.lib只链接自己用到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对静态的理解有误,只有动态才需要.dll,静态使用.lib只链接自己用到的代码 ...

哦  是的 刚头有点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对静态的理解有误,只有动态才需要.dll,静态使用.lib只链接自己用到的代码 ...

qt如何静态编译你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qt如何静态编译你知道吗?

不知道,,不过Google/百度一下应该能找到很多教程

网友:
考虑裁剪icudt这个动态库。。。。。

网友:
就是这样子,习惯就好

网友:
qt串口,记号

网友:
静态编译

网友D:
放弃QT 回到delphi

网友:
建议用动态库,叫客户装QT运行包,运行包几十M,装一次,所有的QT程序共享

其实想想,用QT的目的真的是为了跨平台吗,还是为了用它的UI界面库和控件之类。

我是一直用VC6因为比较小,所以都用静态编译,几百K和几十K的区别也不大。

网友:
大的运行库,小巧的应用程序,是大势所趋,一个是应用程序会体积小,二是很容易跨平台
用Python、JAVA、DotNet、QT等等,都不错,以前不喜欢这些,而喜欢VC编译出的小巧绿色软件,但这是大趋势,不喜欢也没用

网友:
想要总体积小就用静态编译的方式, 只生成一个体积较大的exe, 不用带上一堆的dll,  但是需要你下载qt的源码静态编译qt,  比较麻烦。
建议还是带dll吧,其中的exe体积相对静态编译生成的exe小很多,以后你自动升级什么的, 只需要更新这个exe即可,其它的qt的dll一般不用重新升级。

网友E:
动态库确实很大,我写一个串口的应用,界面用到的控件也没几个,把库全部找出来打包四五十M了
一般人的电脑是没有安装QT环境的,所以一个简单的应用发给别人用那么大挺吓人的!

网友:
如果限定了平台,直接用vc  ok了

网友:
静态编译或者只带几个必要的dll

网友:
和labview一样,安装文件都很大

网友:
你们就没有考虑生成部署安装包?

网友:
用wxwidgts 要小一些

网友:
Qt5 以后带的动态库最大的是 icudt51.dll 20M多。

给你个方法: http://www.hellprototypes.com/archives/161

搞完后:    icudt51.dll 大小:381 KB (Qt5.1自带的有:21.3 MB)

网友:
qt自己编译源代码,选择静态编译

网友:
如果你想下.net程序需要装巨大的netframe, java程序要装个jvm是不是顿时心理平衡了. 我下载一些工具软件时, 如果标注要装net框架, 或者是虚拟机的, 我一般直接放弃,寻找代替软件. 因为下载下来, 你千辛万苦安装个框架, 最后问题一大堆, 一搜原来框架版本不对. 但是我从来不纠结软件包的大小. 现在100K的程序10M的程序, 区别很少了. 无论是网络带宽, 还是硬盘容量. 现在连U盘都基本16G起跑.

当年刚开始用Qt的时候(写的是商业程序), 也纠结这个问题, 最后发现这些问题其实只有对自己是问题, 对客户根本不是问题. 客户不关注里面有1个文件, 还是100个文件, 他只关注, 点exe文件或快捷方式能正确运行, 交互体验够友好就行了.

我经常用的P4MERGER(一个版本控制系统中带的, 代码差异比较合并工具), 以及谷歌地球, 都是直接带的qt的一堆dll. 还碰到一大堆用qt写的小软件都是这么用的. 比如播放器vlc也是如此, 你觉得他不方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动态库确实很大,我写一个串口的应用,界面用到的控件也没几个,把库全部找出来打包四五十M了
一般人的电脑 ...

不要用你自己的思维去想象客户的思维.

我们碰到的客户我就发现和我自己的思维不一样, 我们喜欢小, 他们认为大才显得专业.

我们喜欢绿色软件, 解压就能用, 他们觉得必需有安装包, 一路next才有专业软件的样子.

另外软件发布大小根本就没你那么跨装, 我试试qt5.3.0, 我7zip普通压缩了下icudt52.dll icuin52.dll icuuc52.dll qt5core.dll qt5widgets.dll qt5gui.dll一共才9M. 我估计用打包软件打包后会更小.

因为我们公司目前qt5属于试用阶段, 没有发布过正式的产品, 但是我记得, 基于qt4的产品, 打包后才6.8M还是8.6M里面还包含不少图片资源. 我觉得比起那些要另外装xx.xx版本框架的程序发布要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弃QT 回到delphi

其实还是delphi,安装程序也不大,而且可以编译绿色文件,功能电工使用足够了,就是不知道为何现在使用这个做开发人员的为何不多了?

网友:
Qt 4系列,所需DLL量比Qt 5系列小得多。
真正解決方法是自行編譯靜態版的Qt,但需注意衹適合用於GNU GPL的項目,或者購買商業版許可。

网友:
关注,想把QT程序在嵌入式linux上运行,需要一段长日子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