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射钢板问题

楼主(2014-10-11):
请问发出去的GERBER文件和收到的成品不同

是因为雷射机台读取软体问题

还是工程师经验认为这样刻钢板会有问题

所以帮我手动调整呢?

网友:
看样子,帮你优化了,和上锡工艺有关

网友A:
这个是工艺上的调整,大面积的锡膏融化后会把元件漂浮起来,必须拆分成多个小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工艺上的调整,大面积的锡膏融化后会把元件漂浮起来,必须拆分成多个小面积 ...

所以我发出去的文件已经拆解了

并不是整块连在一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发出去的文件已经拆解了

并不是整块连在一起的

仔细一看,上方黑圈的孔确实不应该被扩大才是

网友B:
这是贴片后续工艺稳定性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一看,上方黑圈的孔确实不应该被扩大才是

其实是开孔面积被变小

形状也被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贴片后续工艺稳定性的要求

他怎么知道我这样开就不行?

他那样就行了?

那光绘文件出给他的意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