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24 底部焊盘的连接

楼主(2014-10-11):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神   我现在在用ADI公司的一款AD  型号是AD9824 底部有一个焊盘   看了说明书   也没不知道这个焊盘是需要与GND相连还是和电源相连   如果有大神用过  还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你测一下底部的焊盘是否与IC的GND相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测一下底部的焊盘是否与IC的GND相通

我侧了啊   但还跟地或者电源都没有导通

网友:
要是没跟其他引脚有导通应该不用理了,看清楚datasheet

网友:
一般都是大面积覆铜接地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