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拆了个40G的老硬盘

楼主(2014-10-11):
无聊拆了个老硬盘

N年前的单碟40G IDE硬盘, 铝盘片.

就拿这家伙开刀:

背面:

拆掉背面铁壳:

IDE接口

电路板正面:

背面:

这货是主控? BGA的.

外壳扣的很紧, 撬开, 一观庐山真面目. 角上那一小袋莫非是干燥剂?

一时拆得兴起, 忘记拍照了. 来一张拆掉盘片和电机的照片:

非常亮的盘片, 比镜子还亮:

电机很精致, 这个自己驱动得了吗? 有三条线.

磁头.
我手上的螺丝刀并不合适, 最后固定磁头接口线的两个螺丝死活取不下来, 我只好一剪刀....咔嚓!

两块强磁铁, 磁力真TM强的出奇.

外壳很厚实.

最后, 木有全家福.

网友A:
难道这里是沙发?
楼主打算用这个做点啥?

网友:
非常佩服这种高科技,还能批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里是沙发?
楼主打算用这个做点啥?

纯拆解, 打算把电机搞转再说.

网友B:
硬盘算精密机械不

网友:
楼主好耐心啊,图片很到位啊

网友C:
碟子好亮  可以当镜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算精密机械不

算吧.
磁头那个转轴细看的话实际上是有轴承的.

网友D:
这电机一秒多少转啊?

网友:
硬盘看着简单,能做好却很难!

网友E:
拆了个镜子出来,很不错嘛

网友:
咱只把硬盘盖子的盖子拆了,没楼主拆得这么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了个镜子出来,很不错嘛

这个碟片不好玩, 还是马达好玩.

网友F:
很漂亮的照片!

网友:
电机用航模的电调就可以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机一秒多少转啊?

应该是7200转每分吧.

网友:
能做好,还做得这么便宜就更不简单了。

网友G:
楼主,请教下,知道那个图片蓝色的两个器件是什么吗?看着像0603封装的电阻;

网友:
我也拆过,拿盘片来做镜子蛮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教下,知道那个图片蓝色的两个器件是什么吗?看着像0603封装的电阻; ...

我也不清楚, 估计是精密电阻之类的吧.

网友:
我猜测应该是电容吧,请楼主证实。

网友:
机电一体化 典型产品 。 还有光驱,早期的软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清楚, 估计是精密电阻之类的吧.

我曾在一款板子上看到一个类似这样的器件,始终没找到具体的器件型号,始终没忘记。我拆过那个器件,测过具有典型欧姆特性,推测是电阻,但是我在电阻那几个品牌中没找到;

网友:
拆了之后唯一有价值的也就是电机了

网友:
硬盘能批量只能说他们的工艺太强!

网友:
老硬盘  一直觉得能做硬盘的厂很厉害

网友:
看上去有一种工业美

网友:
拆过好的硬盘了

网友H:
请楼主告知相机 与 拍摄方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楼主告知相机 与 拍摄方法. 谢谢

是用手机拍的. 手机型号是MX2, 800W像素.
傍晚的时候外面的阳光反射进来, 所以有些图看起来是金黄色的.

网友:
很神奇的产品。

网友I:
关心两块强磁是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心两块强磁是干嘛的。

磁头屁股上不是有一个线圈嘛, 和磁铁配合就可以移动磁头了.

网友:
昨天刚刚把我的USB小风扇马达换成了硬盘马达,加个电调,转起来真是high呀。

网友:
很漂亮的照片!欣赏中

网友:
电机三根线直接接无感无刷控制器就可以转了。

网友:
很好 以后就没有这方面的好奇心了

网友:
垃圾堆里还有好几个硬盘。

网友J:
虽然是老硬盘,但是里面的科技含金量还是很高的。照片拍的不错,是微距拍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虽然是老硬盘,但是里面的科技含金量还是很高的。照片拍的不错,是微距拍的吗? ...

手机微距模式。

网友K:
能不能用硬盘的电机来做四轴呢?

网友L:
盘片玻璃的掉地就碎

网友:
无刷直流电机还可以玩下  不过怎么会用到bga封装 复杂的芯片呢?

网友:
刚拆开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手有被紫外线灯照过的感觉?

网友:
碟片好亮啊!

网友:
听说硬盘上的电机转速很稳定的,给它想一个合适的用途吧!

网友:
一个帖子,每个人关注点的都不一样,我也觉得PP拍的调调不错,特写主控板线路和碟片那几张都有很不错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用硬盘的电机来做四轴呢?

这个说不上, 但要做四轴的话改装起来费劲啊.

网友:
很炫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碟子好亮  可以当镜子了

脏得太快了

网友:
40G不算老,我有块120M的。

网友:
好奇心使然...

网友:
LZ有闲又有耐心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楼主,请教下,知道那个图片蓝色的两个器件是什么吗?看着像0603封装的电阻; ...

这个是电感么?磁珠?

网友:
图片拍的真好!

网友:
盘片是铝片,可以当镜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是电感么?磁珠?

我拆的那个板子,应该是个电阻,我只是没有找到具体的型号;没有看见过有那个淡蓝色的电阻的

网友:
工艺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漂亮的照片!

你的头像是啥发动机?

网友:
头一次见BGA的硬盘控制芯片

网友N:
楼主赶快把电机弄转,我也一个这样的    一直没时间弄转,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感觉才是高科技

网友:
有钱淫真多,一个好好的东西就败了

网友:
没啥玩的,拆拆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赶快把电机弄转,我也一个这样的    一直没时间弄转,先谢谢了

上面有朋友说普通的无刷电调就可以.

网友:
机械硬盘可以算是机电一体化的经典产品了

网友:
拆这个的结果一般都是得到磁铁两块,其他东西都木有用。

网友:
家里一个05年前的40G硬盘是5400转的。真佩服能把这么精密的玩意做到现在这种价钱。

网友:
图片拍得好

网友:
照片拍的好

网友:
我也拆过,盘片比一般的镜子照的还清楚。

网友O:
哪位动硬盘维修的哥们出来说说,前两天自己的资料备份盘突然挂掉了,电脑能识盘符,可是不能访问,不能读到盘内内容。。。。。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昆腾的,然后又合上了,接着拿去修,修的人换了块主板后试了下不行,问我是不是拆过。我说是,他瞬间无语。我当时还不明白!

网友:
我现在觉得硬盘价格不贵了。

网友:
拍摄得还不错

网友:
几年前拆过IBM的一个很老的硬盘,硬盘片还是玻璃的,可惜没有留下照片

网友:
我也拆过,一会儿盘片就污染模糊了

网友P:
我手上有一个IBM的硬盘,拆开看看,又装回去,照用不误,当时觉得不可思议

网友:
我屋头还有几个旧硬盘

网友Q:
LZ是来炫耀拍照技术的吗,照片拍的真够好

网友:
很不错的照片

网友:
这个当你年的价格应该和现在1T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当年的价格应该和现在1T差不多吧

网友R:
我只有0805电阻,但是不保证楼主那个蓝色也是电阻哈!

网友:
我也拆过,最后磁头搞不下来

网友: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有时间也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只有0805电阻,但是不保证楼主那个蓝色也是电阻哈!

这种电阻看起来蛮特别的, 是高精度电阻还是低温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算精密机械不

应该算吧!
里边部件精度都挺高的。
特别磁头定位,选磁片,控制应该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Q:
LZ是来炫耀拍照技术的吗,照片拍的真够好

过奖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手上有一个IBM的硬盘,拆开看看,又装回去,照用不误,当时觉得不可思议 ...

如果硬盘拆开不注意进了灰的话, 对寿命有影响.

网友S:
拆硬盘据传说要先洗个澡

网友:
工业之美,还这么便宜

网友:
好精密,照片拍得不错!

网友:
就和轴承一样,虽然批量生产了,仍是精密器件

网友:
想起了40MB的硬盘。。。。。

网友:
拆过笔记本的,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拆了没什么用,也有人用里面的摇摆臂做电子钟

网友:
看着赏心悦目

网友:
电机重量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L:
盘片玻璃的掉地就碎

希捷硬盘盘片是金属的吧

网友:
以前拆过几个,觉得能一片镜子存储这么多数据很神奇

网友T:
希捷酷鱼硬盘,这个主轴电机可以驱动,你有什么想法吗,转速很高呀应该是2万转

网友T:
引用 网友O:
哪位动硬盘维修的哥们出来说说,前两天自己的资料备份盘突然挂掉了,电脑能识盘符,可是不能访问,不能读到 ...

你的应该是中毒了找我把,要什么数据都可以帮你做出来,包括这个楼主那个拆解的也可以把数据弄出来

网友:
要是玩航模建议买服务器硬盘拆老款很多都是2万转的

网友:
真心看到了原来硬盘里面是这样的,自己刚坏了一个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T:
希捷酷鱼硬盘,这个主轴电机可以驱动,你有什么想法吗,转速很高呀应该是2万转

有这么高? 暂时还没什么想法.
这个普通无刷电调可以驱动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T:
你的应该是中毒了找我把,要什么数据都可以帮你做出来,包括这个楼主那个拆解的也可以把数据弄出来 ...

你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手里还有十几个坏的硬盘,改天拆几个玩玩。

网友:
当镜子用吧 哈哈

网友U:
一直想把马达拆下,但是都不知道如何下手,楼主做到了~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一直想把马达拆下,但是都不知道如何下手,楼主做到了~强大!

这个马达是用螺丝拧上去的, 现在很多硬盘马达和外壳是一体的, 就没办法拆了.

网友:
下次找找, 我还有200M的大脚硬盘, 不好意思, 暴露年龄了

网友:
这个盘有念头了 以前拆过一个20G的IDE

网友:
这家伙拆开能干啥用,我有三个,给收破烂的论斤卖掉可惜了。

网友:
可以拆出来两面镜子哈哈,

网友:
我以前有过10M的5“硬盘。原来的老式照排系统的字库盘。拆开的时候还没有数码相机。大家知道什么年代了!

网友:
楼主的照片不错,硬盘也拆开过,但没有现场照相

网友:
曾经拆过,印象中碟片很亮

网友:
拆掉好, 老早想拆个玩玩

网友T(2014-12-07):
引用 网友O:
你在什么地方呢?

我在固戍,导航地址广豪锋工业园

网友:
图片质量不错哦

网友:
相片拍得真好,不说我还以为是从其他网站转过来的。

网友:
这么老的硬盘估计转速都不到4200

网友:
论坛里好像以前有人发过,废旧硬盘改的LED灯

网友V:
磁头是怎么精确移动的?线圈+磁铁?

网友:
修硬盘的没几个有无尘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V:
磁头是怎么精确移动的?线圈+磁铁?

看起来是.

网友:
以前的做工就是好啊

网友:
这种盘质量不错的,拆了可惜。。。

网友:
我也拆开一个,也想弄一下电机,求指点

网友:
我也有一堆,想做个旋转时钟,可惜电机一直驱动不起来

网友:
正在买一堆电机玩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在固戍,导航地址广豪锋工业园

晚了,硬盘都返厂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在固戍,导航地址广豪锋工业园

刚刚看了下地图  我就在你附近呢  早说多好。。。

网友:
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个牛人把老硬盘改装成一个棉花糖机了~~

网友(2015-01-06):
电机很精致,5000转每分钟,值得拥有,我也想拆一个试一试。很想拆个手机来玩一玩。电脑已经被我拆的稀巴烂了,下面拆平板,显示器捣鼓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关心两块强磁是干嘛的。

和磁铁的线圈组成音圈电机

网友:
碟片很亮,当镜子用

网友:
希捷  酷鱼   ~~~~~~   以前也拆过一些    600多兆   2.1g    4.3g之类的

网友:
我手里也有10来个老硬盘,改天拆卸几个玩玩

网友:
我用的MX3,我肯定拍不出这么好的照片

网友:
基层办啊,走线真细,结构设计也是没得话说,不是专业人士,还真不会设计!

网友:
只佩服楼主能这么完整的拆开来,尤其是那个BLDC拆的那么好,我拆的都不好

网友:
之前用盘片当表盘做过石英钟

网友(2015-10-12):
值得纪念

网友:
终于完整的看见这里面的结构了,感谢楼主!

网友:
工匠精神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S:
拆硬盘据传说要先洗个澡

s是要杀毒吗

网友:
在浴室,要裸体,就地拆。

网友:
我还有 十几个 200G的 IDE硬盘,  扔了可惜,  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