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一开电机姿态角度狂抖,正常吗?还是算法有.....

楼主(2014-10-11):
自己做的飞控板,还没开始调PID,,不开无刷电机时角度很稳定,一开电机角度会不停抖动,是振动原因还是角度算法问题呢?

网友A:
会不会有电源上的问题?

网友B:
调整电机的输出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电机的输出频率

给电调的PWM频率是50Hz    要往上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有电源上的问题?

电源,应该没问题,我都量过 ,模块供电电压都很正常啊。

网友:
电压正常量纹波了吗?

网友:
振动太大了

网友:
是你加速度计的低通滤波没做好吧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我那次主要还是电源文波的干扰,然后就是电机转动后本就会有一定的震动,数据输出的低通滤波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