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波特率转换实现串口高速远距离传输

楼主(2014-10-11):
                本文的方案可以使RS-485或RS-232以115200bps高速传输1200米。有兴趣的TX请看下去,无兴趣的TX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一般人知道要延长RS-232的距离可以将其转换为RS-485,RS-485可以在9600bps波特率时传输最远1200米。但是增加波特率后传输距离大大减小。最远传输距离大致与波特率成反比,就是说115200时最远100米。如何在高于9600bps波特率时实现高速远程传输,比如要在115200bps时传输1200米。现在要介绍如何用波仕电子的波特率转换器来实现RS-232/RS-485的高速远程传输。
           波仕BTL232串口波特率转换器的外形为DB-9/DB-9转接盒大小,如图的产品左边为DB-9孔的1号RS-232口,左下面为A1、B1的1号RS-485口;右边为DB-9针的2号RS-232口,右下面为A2、B2的2号RS-485口。产品上边为波特率设置的跳线,左边的J2、J1、J0用于设置左边1号RS-232和RS-485串口的波特率;右边的K2、K1、K0用于设置右边2号RS-232和RS-485串口的波特率。

         如图所示实现了波特率115200bps的RS-232信号远传1200米的方案。左边的RS-232(1)的波特率为115200bps,右边的RS-232(2)也是115200bps,中间以9600bps传输1200米。左边的BTL232转换器的RS-232(1)口接串口设备,波特率设置为115200(J2=1、J1=1、J0=1),RS-485(2)接1200米的线,并且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bps(K2=0,K1=1,K0=1)。右边的BTL232转换器的RS-232(2)口接串口设备,波特率设置为115200(J2=1,J1=1,J0=1),RS-485(1)接1200米的线,并且将波特率设置为9600bps(K2=0,K1=1,K0=1)。这套方案不仅实现了115200---9600----115200的波特率转换,而且还实现了RS232----RS485------RS232的接口转换,因为只有RS485才可以在9600bps时远传1200米,而RS232不行。

网友:
等于没说,实际传输速率还是9600

网友:
也感觉还是9600啊!

网友:
波特率虽然高,但是软件需要限制字节发送率,否则9600会通道堵塞.软件成本上升.

网友:
没有看点,还是9600而已,要是那个SB真的以115200发大量数据就悲哀了

网友:
这个算脱裤子放屁吗?

网友:
好威武啊,能卖掉吗?

网友A:
对很多一问一答的通迅协议真的可以用!只要那个转换器缓存够大,快速收下来慢慢转发就行了。软件看起来会以为对方应答很慢而已

网友:
这传的时候不还是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很多一问一答的通迅协议真的可以用!只要那个转换器缓存够大,快速收下来慢慢转发就行了。软件看起来会以 ...

正解。缓存大概1K。

网友:
加个中继器是不是更好。超远距离转成以太网走光纤吧!

网友:
我是专程来呵呵的

网友B:
看了半天,没弄明白干嘛用的。两边都232,要传1200米。直接两边用232--485转接头就好了啊。难道两边的串口固定波特率115200,不让调低???
既然中间还是9600传,直接两边232设置成9600,两边232--485的转接头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没弄明白干嘛用的。两边都232,要传1200米。直接两边用232--485转接头就好了啊。难道两边的串口 ...

确实如此:有一些串口设备固定为高波特率,特别是进口设备。否则就不会有波特率转换器这种产品了。

网友C:
高速远距离传输不要用串口,降波特率是咋想的,要多2的人才会买

网友D:
即使接特殊的设备,也不用这样吧,都要加缓冲了,还不如直接转成网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速远距离传输不要用串口,降波特率是咋想的,要多2的人才会买

不2哦!
比如你坐在家里给1000公里外的plc通过串口下载程序,这时候你肯定想要个能传1000公里的高速串口^_^
呵呵,我们就有

网友:
卖东西的真会耍花招赚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即使接特殊的设备,也不用这样吧,都要加缓冲了,还不如直接转成网络了

没错,转网络也行。
不过估计转485更便宜,至少485线比网线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没弄明白干嘛用的。两边都232,要传1200米。直接两边用232--485转接头就好了啊。难道两边的串口 ...

有一边的程序你没源码没法改,或者干脆就不准你动这个设备,怎么办?

网友E:
强,中间用120bps还能传更远,然后继续宣传115200的比特率,这样可以吓死很多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中间用120bps还能传更远,然后继续宣传115200的比特率,这样可以吓死很多人 ...

波特率转换器两边的波特率尽量不要相差太大,尽量避免数据堵塞。

网友:
由于客户的奇怪需求,有时候不得不做出这样恶心的东西

网友:
亲,知道木桶原理么

网友F:
那么远直接can总线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错,转网络也行。
不过估计转485更便宜,至少485线比网线便宜多了

转wifi最便宜 还不用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么远直接can总线得了

100Kbbps的CAN也传不了120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Kbbps的CAN也传不了1200米!

50k的can就够传1200米了,比9k6的485要快不少

网友:
确实不是很实用

网友:
各种奇特的需求,涨姿势了

网友:
特殊场合的应用

楼主:
如果你正在用ADSL上网看本帖,就相信楼主方案的实用性了!电话线本来是用来传音频信号的,带宽只有3K,现在却传输者2M带宽的ADSL信号。

网友:
自古二楼出真相呀

网友:
仍然是9600,,,,,

网友:
就是个fifo

网友:
有意思吗?传输的速率还是9600

网友:
转成网络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楼主:
改变波特率实现串口通信是非常实用的技术:比如几乎所有无线串口通信(指无线电台、对讲机之类,不是GRPS)无论是多高波特率通信,其空中信号的波特率为1200hz音频,原理同本文。还有:串口电力载波通信原理也是如此。

网友:
楼主这不是中继器的意思吗?话说这就是转接器,数据传输也不能做到实时的,要来回转换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