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充电器有防反接的功能,不明白原理,大家帮忙...

楼主(2014-10-11):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控硅不是单向了吗

网友:
接个瞬态抑制二极管多简单

网友A:
才疏学浅,试着解释一下,如果不正确欢迎指正

考虑电池正向连接或者不接电池的情况:R13、R24分压使Q6基极电位低于发射极,PNP管导通,可控硅门极得电,将电池负极与地线联通,可以正常充电。

考虑电池反接情况:R13、R24分压使Q6基极电位高于发射极,PNP管截止,可控硅门极无电不能导通,电池负极与地线断开。

网友:
mark 充电防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疏学浅,试着解释一下,如果不正确欢迎指正

考虑电池正向连接或者不接电池的情况:R13、R24分压使Q6基极 ...

回头好好看看可控硅,没怎么用过

网友B:
有的充电器正反接都能yo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充电器正反接都能yong

有图吗?

网友:
学习啦,最后这个方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