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2.4G无线串口遇到问题...

楼主(2014-10-11):
有使用过上图中无线串口与常见NRF24L01+模块通讯成功的吗?

网友:
我也买过,木有成功  囧~~~~

网友:
协议一样吗

网友:
貌似小巧,能透传吗?

网友:
这个做得这么小

网友:
不得不说,这真的是个好东西!!! 我之前已经将两个单片机上的24L01调通。这个无线串口一开始拿到手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单片机上的24l01通讯,折腾了两天,翻遍了所有论坛和淘宝商户下面的留言。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得到的一个消息是这玩意确实可以跟24L01通讯。 在阿莫里面有个朋友公布了他调通的24L01的库函数,我直接拿了过来移植在STM8上面,没有成功。经过仔细对比和推敲,排除了频段、通讯速率等设置后,最后发现原来是这个无线串口只能设置纯数字的地址!!!含有字母的地址一概不能认,没有调通的朋友请注意这一点! 有需要STM8源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396975689

网友:
我也关注了好久,但听说收发切换时间很长。不知是否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用过这个东东,51的库函数可以看我以前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