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电路板和亚力克板的连接器叫啥?

楼主(2014-10-12):
如图中标注的。
我现在想用这个连接我的单片机电路板和1602液晶屏(大字符,122*44的),

网友A: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铜柱嘛,我这边各种各样长度的一大堆。你到电子市场卖工具的地方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铜柱嘛,我这边各种各样长度的一大堆。你到电子市场卖工具的地方瞧瞧。 ...

谢谢啦,我在小地方,没有电子市场,看来是要去某宝了。 自己做个小东西,要考虑的东西真多

网友:
热熔螺母

网友:
这不就是铜柱么?

网友:
铜柱呗,为了垫高

网友:
可以用"尼龙间隔柱",比铜的便宜,不过有时候需要用铜柱来保持导电接地什么的.

网友:
叫间隔柱,淘宝找下大把的

网友:
淘宝搜铜柱,各式各样都有

网友B:
那个不是铜做的柱子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是铜做的柱子么

黄色,所以称为铜柱,实际材质跟钥匙差不多,用力拧一下就断了。我拧断好几个了,现在都不敢用力拧了。

网友:
铜柱是也

网友:
通常我都叫它铜柱

网友:
就是铜柱吧

网友:
传说中的铜柱

网友:
铜柱,有双牙,单牙十单孔,双孔之分。

网友:
那东西应该叫铜柱呀

网友:
应该是 间隔柱

网友:
我们这边叫PCB支架

网友:
某宝上搜索铜柱

网友:
我们是叫铜柱 你那不知道 哈哈

网友:
上面的也是吗?

网友:
就叫铜柱

网友:
通常叫铜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黄色,所以称为铜柱,实际材质跟钥匙差不多,用力拧一下就断了。我拧断好几个了,现在都不敢用力拧了。 ...

我也是,拧断了,现在都怕了

网友:
就叫铜柱  吧

网友:
LZ这东西不能叫连接器的,顶多算结构件

网友:
铜柱。可考虑使用塑料或尼龙的。

网友:
六角铜柱

网友:
不就是铜柱嘛

网友:
不就铜柱吗

网友:
这东西我们常用,就是没有两头防滑的螺纹而已。有单通,双通的

网友:
这个在电子市场好多

网友:
铜柱,
铜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