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买台(或2台)0-30V,3A直流稳压电源,请推荐产品

楼主(2014-10-12):
如题,现在用的LONGWEI电源坏了,想买一台新的,单路的0-30V,3A,.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用杭州美创的,还可以。

网友A:
推荐固纬的电源  和国产的好几个档次

网友:
科睿源 KA3005D

网友B:
兆信DPS-3005D,按键,飞梭调节电压,上电不输出,手动按后输出,数字显示电压电流,精度和福禄克万用表对比,还不错。

网友:
不要用安泰信的

网友:
兆信的也很差

网友:
固纬的,价格不是太贵

网友C:
龙威质量确实不咋地

楼主:
我正准备拍,LONG WEI 的是不行!可是满网搜,都是哪个模式(估计电路结构)的啊!
差点儿 拍了 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龙威质量确实不咋地

差点儿 拍两台!

原来我的 LONG WEI 的,先是回来一路,后来就都不行了,继电器 卡拉卡拉 响。。。当时图便宜。。。

TPR3005-XD LONGWEI 也是这样编号的,估计电路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固纬的电源  和国产的好几个档次

嗯,价钱差几个档次啊,钱紧。。。

网友D:
关注中  也准备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兆信DPS-3005D,按键,飞梭调节电压,上电不输出,手动按后输出,数字显示电压电流,精度和福禄克万用表对 ...

用了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注中  也准备买个

兆信的 DPS3005D 性价比很高啊!!

网友E:
在用安泰信PPS3003S,感觉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用安泰信PPS3003S,感觉还不错··

嗯,鞋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啊,我 脚得 LONG WEI 电源不行。。。

你的 安泰信 用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鞋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啊,我 脚得 LONG WEI 电源不行。。。

你的 安泰信 用了多长时间啊? ...

最近刚换的··用了还不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刚换的··用了还不久

哦,谢谢!!!

网友F:
我们求精的电源用的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求精的电源用的多点

看了,有竞争力的产品!!!

进一步了解中。。。

网友:
固纬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准备拍,LONG WEI 的是不行!可是满网搜,都是哪个模式(估计电路结构)的啊!
差点儿 拍了 两台!! ...

我之前买了一上200多元的,用的太不让人省心了。经常开不了机,出找不出问题再那里?调压的按钮也很难用。

网友:
二手的菊水、固伟性价比很好。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d2rg6t8999e

看看这个,我买了4个,质量甩国产的几条街。

网友:
我这边也是用这牌子的,感觉还不错。有米的直接上小日本的吧,呵呵

网友:
电源还是得开源的或者自己做的,永远不会坏。

网友:
固伟的好点

网友G(2014-11-18):
楼主,最后买的哪个电源啊?

网友:
同等楼主结果

网友H:
同关注楼主买了哪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最后买的哪个电源啊?

兆信 PS-305D, 是线性电源。
包装,运输都挺好的,我目前用不到 特别高端的 电源,所以 买了两台,每台 200元 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关注楼主买了哪个电源

兆信 PS-305D, 是线性电源。
包装,运输都挺好的,我目前用不到 特别高端的 电源,所以 买了两台,每台 200元 左右。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兆信 PS-305D, 是线性电源。
包装,运输都挺好的,我目前用不到 特别高端的 电源,所以 买了两台,每台 2 ...

已经爆了两台了,80%负载,长时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已经爆了两台了,80%负载,长时间工作。

0.8*5=4(A)。

后来 看到 有买 二手 日本 电源的。。。 有点儿 后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0.8*5=4(A)。

后来 看到 有买 二手 日本 电源的。。。 有点儿 后悔啊  ...

是应该买个日本二手的,亏点钱在网上直接出掉算了,换日本的。当然直接用也可以,小心点就是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0.8*5=4(A)。

后来 看到 有买 二手 日本 电源的。。。 有点儿 后悔啊  ...

在哪啊,我也想买一台,自己用,用适配器换来换去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哪啊,我也想买一台,自己用,用适配器换来换去不方便

应该是 坛子里有人说过。。。二手 菊水。。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004684

网友(2017-07-08):
很有同感,买过一款电源,型号好像是RXN-6050D,真叫垃圾。带个负载风扇呜呜的叫,电流根本达不到标称值。

网友:
日本二手建伍或菊水电源,甩国产电源好几条街,用了十几年,质量还是很好,关键用料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