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多级菜单实现加强版

楼主(2014-10-12):
最近有位兄台写了篇 单片机C语言下LCD多级菜单的一种实现方法
大致如下

typedef struct
{
 uchar  KeyStateIndex ;   / / 当前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DnState ;   / / 按下“向下”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UpState ;   / / 按下“向上”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CrState ;   / / 按下“回车”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uchar  KeyBackState ;   / / 按下“退回”键时转向的状态索引号
 void   (*CurrentOperate)( ) ;   / / 当前状态应该执行的功能操作
}  KbdTabSt ruct ;
# define SIZE - OF KEYBD - MENU 55   / / 菜单总长度
KbdTabSt ruct code KeyTab[ SIZE - OF - KEYBD - MENU ] =
{
 {0 ,0 ,0 ,1 ,0 , MainJob1 } ,
 {1 ,7 ,2 ,8 ,0 , Dsp Point} ,   / / 第一层
 {2 ,1 ,3 ,8 ,0 , DspCurve},   / / 第一层
 {3 ,2 ,4 ,36 ,0 ,Dsp Kout} ,   / / 第一层
 {4 ,3 ,5 ,50 ,0 , DisCloseDown } ,   / / 第一层

 {5 ,4 ,6 ,8 ,0 ,  ModifyPoint} ,   / / 第一层
 {6 ,5 ,7 ,52 ,0 , SetCloseDown } ,   / / 第一层
 {7 ,6 ,1 ,0 ,0 , Cancel} ,   / / 第一层
 …
 …
 {52 ,53 ,53 ,0 ,1 ,  OkSetCloseDown1} ,
 {53 ,52 ,52 ,0 ,1 , OkSetCloseDown2} ,
 {54 ,0 ,0 ,0 ,0 , Disable} ,
  …
  …
} ;
 void Get Keylnput (void)
{
 switch ( status &0xf0)
  {
  case 0xe0 :/ / 回车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
        KeyFuncIndex = KeyTab[ KeyFuncIndex ] . KeyCrState ;
   …
   break ;
  case 0xb0 :/ / 向下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
    KeyFuncIndex = KeyTab [ KeyFuncIndex ] . KeyDn2State ;
   …
  break ;
   case 0xd0 :/ / 向上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
    KeyFuncIndex = KeyTab [ KeyFuncIndex ] . KeyUp2State ;
   …
   break ;
  case 0x70 :/ / 回退键,找出新的菜单状态编号
   …
    KeyFuncIndex = KeyTab [ KeyFuncIndex ] . KeyBack2State ;
   …
   break ;
  case 0 ;
    return ;   / / 错误的处理
    break ;
   }
  KeyFuncPt r = KeyTab[ KeyFuncIndex ] . CurrentOperate ;
  ( * KeyFuncPt r) () ;   / / 执行当前按键的操作
}

但是如果采用触摸屏,并且有多个界面需要切换,那么这种结构就大打折扣。
我要设计的界面是基于这个结构体的:
typedef struct _window_d{
    void (*draw)();//每个界面的画界面函数
    TKEY (*key_map)(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每个界面的所有按键(触摸按键)
    void (*key_process)(TKEY_EVENT *event);//每个界面的按键处理函数
}TBasicWindow;

下面是按键识别:
#define  UP     0   //按键弹起
#define  DOWN   1   //按键按下

typedef enum _key_enum_{
    KEY_NULL,
    MAIN_REVIEW,//第一个界面三个按键
    MAIN_PRINT,
    MAIN_SAVE,

    PATIENT_OK,//第二个界面三个按键
    PATIENT_BACK,
    PATIENT_NAME_ZONE,
    ..........
}TKEY;

typedef struct _key_{
    TKEY key;
    unsigned int TouchStatus;
}TKEY_EVENT;

void GetKey(TKEY_EVENT *event)
{
   unsigned int Y = 0;
   unsigned int X = 0;
   unsigned short c[3]={0};
   unsigned int TouchStatus = DOWN;
   get_coord(c);

   if(c[0] && !send)
   {
        X = c[1];
        Y = c[2];
        TouchStatus = DOWN;
   }

   if(!c[0])
   {
        X = c[1];
        Y =  c[2];
        TouchStatus = UP;
   }
   event->key = CurrentWin->key_map(X, Y);
   event->TouchStatus = TouchStatus;
}

写完上面的框架就是每个界面的函数了,我拿一个界面来说,其它都是这个框架:
TBasicWindow MainWin = {
        draw: MainDraw,
        key_map: MainKeyMap,
    key_process: MainKeyProcess,
};

void MainDraw(){
}
TKEY MainKeyMap(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
    if((x > 95*0&& x <= 95*0) && (y > 685 && y < 790))   return MAIN_REVIEW;
    if((x > 95*1&& x <= 95*1) && (y > 685 && y < 790))   return MAIN_PRINT;
    if((x > 95*2&& x <= 95*2) && (y > 685 && y < 790))   return MAIN_SAVE;
}
void MainKeyProcess(TKEY_EVENT *event)
{
    static TKEY PressKey = KEY_NULL;//记录第一次按下的按键

    switch(event->key){
        case MAIN_REVIEW:
             if(event->TouchStatus){//按键按下
                PressKey = MAIN_REVIEW;//记录第一次按下触摸屏的按键
                MainKeyDisplay(PressKey, DOWN);//按键按下
             }
             else{//按键弹起
                MainKeyDisplay(PressKey, UP);//弹起先前一次按下的按键,不一定是MAIN_PATIENT
                if(PressKey != MAIN_REVIEW) break;//两次按键不一致则不执行
                //begin (按下和弹起都是PATIENT,则执行PATIENT的按键处理)
                CurrentWin = &ManagementWin;
                CurrentWin->draw();
                //end
             }
             break;
}

其它的界面都是这样写的,然后主函数只要这样就行了:
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MainWin;
void main(void)
{
        TKEY_EVENT event;
        while(1){
                GetKey(&event);
                       CurrentWin->key_process(&event);
        }
}

最后贴两张界面照片

网友:
和之前那个有什么区别优势呢?

网友:
不太明白

网友:
能不能贴个demo出来  其实我也有一种架构做的菜单响应速度可占用资源极少

网友A:
这个B超机的界面啊,楼主是从事医疗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B超机的界面啊,楼主是从事医疗电子的

貌似是同行

网友B:
B超机....做医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超机....做医疗的?....

         √

网友:
好帖 比较经典的菜单结构。
感觉涉及到菜单中的数据设置,写起来很烦人。

网友C:
对于显示和按键功能实现,有点疑问:按键功能程序和显示程序是各自单独做一个函数来实现还是在按键功能程序里面也同时刷新显示比较好呢?

(1):
{
        KeyEvent();
        ....
        .....
        DispEvent():
        ....
}

(2):

        KeyEvent():
        ....
}

keyEvent()
{
        DispEvent();
}

(1),(2)这两种哪种更通用更合理, 不知有显示界面的系统是哪种方式,还有游戏也是,有谁能说说吗

网友B:
做影像的好.............像我们修检验的木有钱

网友D:
谢谢分享。
一直都是用的第一种的方法写的菜单,很方便,能写N多层也能很方便的在各个菜单界面跳转。
正好准备用触摸屏了,楼主给个第二种菜单结构的demo吧。谢谢!

网友:
mark,这种结构设计菜单很方便,以前在51里就这样弄,不过比较消耗flash空间

网友E:
跟之前那个貌似一样啊,有什么改进吗?说来听听

网友:
mark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显示和按键功能实现,有点疑问:按键功能程序和显示程序是各自单独做一个函数来实现还是在按键功能程序 ...

我用的是2 都是在keyprocess函数中实现按键状态和按键功能的,可能某些gui是采用1吧 没有深入研究gui架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影像的好.............像我们修检验的木有钱

都是码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2 都是在keyprocess函数中实现按键状态和按键功能的,可能某些gui是采用1吧 没有深入研究gui架构 ...

所以这是我纠结的地方, 1的话如你所说,应该是gui采用的,方便单独开个任务来刷, 但大部分时候比较繁琐,但2吧有时用着很快捷方便,就是好像不是正统标准的做法

网友:
高大上地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这是我纠结的地方, 1的话如你所说,应该是gui采用的,方便单独开个任务来刷, 但大部分时候比较繁琐 ...

是的,但是这样写很灵活,比如按键的弹起、按下、按下不弹起等等都可以自己写,可以深入底层操作,更利于问题出现后的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之前那个貌似一样啊,有什么改进吗?说来听听

很简单 你用触摸屏的话 用第一个就很难实现

网友:
很简陋的消息驱动架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简单 你用触摸屏的话 用第一个就很难实现

第一个也好实现啊,通过传参数,参数有类型 按键类型 触摸类型 另外还有事件类型  同时附上值即可

网友:
正在用第二种

网友F:
如何用ucgui来设计菜单呢?

网友G(2014-11-18):
get_coord(c);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收藏了 很实用

网友H:
楼主液晶几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液晶几寸的啊

7寸

网友:
用的什么MCU

网友:
医疗器械?

网友:
这个很有必要、以前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

网友:
这个看着好复杂

网友:
收藏先,待日后学习

楼主:
其实就是面向对象 把界面的共有属性(绘制、按键、按键处理        draw: MainDraw,
        key_map: MainKeyMap,
    key_process: MainKeyProcess,)抽象处理,然后操作

楼主:
niosII 软核 没有用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G:
get_coord(c);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这是个IIC电容屏或者电阻屏的取点函数,扫描方式一直得到触摸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何用ucgui来设计菜单呢?

我没用专业gui,自己做的简单gui,包括字库、绘图、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用专业gui,自己做的简单gui,包括字库、绘图、等

自己做的速度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面向对象 把界面的共有属性(绘制、按键、按键处理        draw: MainDraw,
        key_map: Ma ...

哦,有时间研究一下,谢谢楼主的解答

网友I:
国内能不能搞个好点的GUI出来

网友:
感觉有用,思路new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国内能不能搞个好点的GUI出来

x-gui还不错

网友(2015-01-04):
看着不错,明天试试,谢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非常有用。

网友:
很实用,谢谢楼主了

网友:
先学习  留着用吧

网友J:
这种方法需要几个按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方法需要几个按键啊

触摸屏 没有实体按键

网友:
触摸屏菜单,学习了,一直都在用第一种菜单界面,楼主的触摸屏菜单,看起来不错。

网友:
貌似是同行+1

网友:
以前做过按键的多级菜单液晶屏,这次楼主的触摸屏的多级菜单学习了新思路

网友:
收藏着 说不定什么时候用的

网友:
收藏着 说不定什么时候用到!!!

网友K:
论坛里找了这么久,还是觉得楼主的这种菜单最实用(作为初级的像我这样的啊),结构清晰,增减方便,也是一种状态机的思想,在不同的页面切换,个人觉得很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论坛里找了这么久,还是觉得楼主的这种菜单最实用(作为初级的像我这样的啊),结构清晰,增减方便,也是一 ...

兄台过奖了。

网友(2015-02-10):
谢谢分享。最近一个项目使用来试试效果如何。

网友:
感谢分享,过两天试一试。

网友:
准备弄这个!mark!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L:
很想知道界面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

网友:
make ,这个必须收。。。

网友:
mark一下,回头好好学学

网友:
不错的思路,一直用第一种,触摸还未用过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
一直都是用的第一种的方法写的菜单,很方便,能写N多层也能很方便的在各个菜单界面跳转。
正好 ...

请问你用第一种方法时,有没有实现通过按键输入设置参数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请问你用第一种方法时,有没有实现通过按键输入设置参数的功能?

设置参数提供几个选项供用户选择而不是用键盘输入的方法实现的,因为设置的参数很简单,可以预先列出来让用户选择。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设置参数提供几个选项供用户选择而不是用键盘输入的方法实现的,因为设置的参数很简单,可以预先列出来让 ...

好的,我的要设置时间、日期等参数,从矩阵键盘输入,正头疼呢,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好的,我的要设置时间、日期等参数,从矩阵键盘输入,正头疼呢,不知从何下手! ...

我设置时间是通过3个按键实现的,UP,DOWN,OK,上下按键实现加1减1,OK按键确认.通过UP,DOWN,在时分秒之间转换选择。
如果是矩阵键盘也可以实现直接输入吧,这样应该更简单。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我设置时间是通过3个按键实现的,UP,DOWN,OK,上下按键实现加1减1,OK按键确认.通过UP,DOWN,在时分秒之 ...

请教下,通过按键输入参数的话需要修改哪些函数?在不影响菜单结构的前提下怎样实现数据的动态输入和显示?兄台能否只把按键参数设置部分的代码或框架供参考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M:
请教下,通过按键输入参数的话需要修改哪些函数?在不影响菜单结构的前提下怎样实现数据的动态输入和显示 ...

我只是简单的实现了时间日期的调整并不是直接输入,所以可能和你的情况不同。
这个菜单结构的每个按键都对应了相应的函数,你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修改相应的按键按下的函数,比如某个按键按下是输入1,该函数就实现输入显示1到LCD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简单的实现了时间日期的调整并不是直接输入,所以可能和你的情况不同。
这个菜单结构的每个按键都 ...

好的,3Q,我摸索着试试!

网友(2015-03-13):
思路学习了,感觉很不错

网友(2015-06-05):
mark,同行,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想知道界面是用什么软件设计的

niosII fpga软核

网友(2016-08-24):
头像碉堡了。

网友(2016-10-22):
mark一下:液晶多级菜单实现加强版

网友(2017-02-16):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也好实现啊,通过传参数,参数有类型 按键类型 触摸类型 另外还有事件类型  同时附上值即可 ...

楼主通过传参数,可以用代码示例一下吗?

网友N:
其它的界面都是这样写的,然后主函数只要这样就行了:
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MainWin;
//如果有两个页面,这里要这样写吗?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SecondWin;
void main(void)\
{
  TKEY_EVENT event;
  while(1)
   {
      GetKey(&event);
      CurrentWin->key_process(&event);
    }
}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它的界面都是这样写的,然后主函数只要这样就行了:
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MainWin;
//如果有 ...

是的 每一个界面都有一个.c文件

void MainDraw();
TKEY MainKeyMap(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void MainKeyDisplay(TKEY event, unsigned short int TouchStatus);
void MainKeyProcess(TKEY_EVENT *event);
TBasicWindow MainWin = {
        draw: MainDraw,
        key_map: MainKeyMap,
    key_display:MainKeyDisplay,
    key_process: MainKeyProcess,
};

每个界面都有共同的属性,界面显示在draw里,界面按键坐标在key_map里,界面按键效果(弹起按下)在key_display里,按键处理在key_process里,当然界面切换也在key_process里,如下。
void MainKeyProcess(TKEY_EVENT *event)
{
    static TKEY PressKey = KEY_NULL;

    switch(event->key){
        case MAIN_PATIENT:
             if(event->TouchStatus){
                PressKey = MAIN_PATIENT;
                MainKeyDisplay(PressKey, DOWN);
             }
             else{
                MainKeyDisplay(PressKey, UP);
                if(PressKey != MAIN_PATIENT) break;

                PressKey = KEY_NULL;
                CurrentWin = &PatientWin;
                CurrentWin->draw();
             }
             break;
    }
}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的 每一个界面都有一个.c文件

每一个界面又有一个.C文件,两个界面时该怎么写,没看到他们怎么联系的
typedef struct{
        u8 KeyStateIndex; //µ±Ç°×´Ì¬Ë÷ÒýºÅ
        u8 KeyUpState;    //°´ÏÂ"ÏòÉÏ"¼üʱתÏòµÄ״̬Ë÷ÒýºÅ
        u8 KeyDnState;    //°´ÏÂ"ÏòÏÂ"¼üʱתÏòµÄ״̬Ë÷ÒýºÅ
        u8 KeyPoState;    //°´ÏÂ"µçÔ´"¼üʱתÏòµÄ״̬Ë÷ÒýºÅ
        u8 KeyBkState;    //°´ÏÂ"·µ»Ø"¼üʱתÏòµÄ״̬Ë÷ÒýºÅ
              u8 KeyOkState;    //°´ÏÂ"È·ÈÏ"¼üʱתÏòµÄ״̬Ë÷ÒýºÅ
              u8 KeySetState;   //°´ÏÂ"×éºÏ"¼üʱתÏòµÄ״̬Ë÷ÒýºÅ
              u8 KeyLState;     //°´ÏÂ"³¤°´"¼üʱתÏòµÄ״̬Ë÷ÒýºÅ

        void (*CurrentOperate)(); //µ±Ç°×´Ì¬Ó¦¸ÃÖ´ÐеŦÄܲÙ×÷
} KbdTabStruct;

KbdTabStruct KeyTab[SIZE_OF_KEY_MENU]={
//       |-----------> Index
//       |   Down
//       |   |  Up
//       |   |   |  Power
//       |   |   |   |  Back
//       |   |   |   |   |  Enter
//       |   |   |   |   |   |  SETUP
//             |   |   |   |   |   |   |  K_Long
//       |   |   |   |   |   |   |   |     |--->¹¦Äܺ¯Êý
       {  0, 34, 34,34, 34,  34, 34, 34,InitDisplay_0},       // 待机界面
       {  1,  3,  3,  2, 34, 12, 145, 6,MainInterface_3},     //主界面
       {  2, 33, 33,  2, 33, 33, 33, 33,DspMenuOFF_4},    //关机界面
}
这种方式时我还知道界面之间怎么联系的,你那个没看出从一个界面怎么跳转到另一个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每一个界面又有一个.C文件,两个界面时该怎么写,没看到他们怎么联系的
typedef struct{
        u8 KeySta ...

    switch(event->key){
        case MAIN_PATIENT:
             if(event->TouchStatus){
                PressKey = MAIN_PATIENT;
                MainKeyDisplay(PressKey, DOWN);
             }
             else{
                MainKeyDisplay(PressKey, UP);
                if(PressKey != MAIN_PATIENT) break;

                PressKey = KEY_NULL;
                CurrentWin = &PatientWin;
                CurrentWin->draw();

             }
             break;
    }
红字表示将Patient界面赋值给了当前界面,然后显示Patient界面的Draw,这就是界面的跳转呀,因为在跳转时第一个动作都是重绘(draw)这个界面。

网友N:
引用 楼主:
switch(event->key){
        case MAIN_PATIENT:
             if(event->TouchStatus){

void MainKeyProcess(TKEY_EVENT *event)你这个按键处理函数,是放在while里周期性调用的吧.这个函数还要显示,放中断里估计不行,显示花的时间有点久

楼主:
引用 网友N:
void MainKeyProcess(TKEY_EVENT *event)你这个按键处理函数,是放在while里周期性调用的吧.这个函数还要 ...

对 我用的是触摸屏的扫描方式

网友N:
引用 楼主:
对 我用的是触摸屏的扫描方式

你的触摸那一块用的什么芯片,做了长按  组合按  连击之类的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的触摸那一块用的什么芯片,做了长按  组合按  连击之类的处理吧.

电容屏,IIC接口的,只是单击处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的 每一个界面都有一个.c文件

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MainWin;
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SecondWin;
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ThirdWin;
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FourthWin;
假如有四个界面以上这四句是都写在主函数这里,还是分别写在各个界面的.c文件里

void main(void)\
{
  TKEY_EVENT event;
  while(1)
   {
      GetKey(&event);
      CurrentWin->key_process(&event);
    }
}

楼主:
引用 网友N:
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MainWin;
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SecondWin;
TBasicWindow *Curren ...

1,主函数里只定义一个 CurrentWin,然后开机后的第一个界面赋值给他 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MainWin;
其他界面(.c)是没有current的。

2,界面切换时,只是将其他的界面(.c)赋值给current界面就行了
CurrentWin = &SecondWin;
CurrentWin->draw();

3,每个界面(.c)定义自己的内容
TBasicWindow MainWin = {
        draw: MainDraw,
        key_map: MainKeyMap,
    key_display:MainKeyDisplay,
    key_process: MainKeyProcess,
};

4,定义一个source.h文件,专门包含这些界面的名称,然后每个界面(.c)都能互相调用了。
extern TBasicWindow MainWin;
extern TBasicWindow SecondWin;
extern TBasicWindow ThirdWin;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主函数里只定义一个 CurrentWin,然后开机后的第一个界面赋值给他 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MainW ...

哦哦!明白了,谢谢

网友N:
引用 楼主:
1,主函数里只定义一个 CurrentWin,然后开机后的第一个界面赋值给他 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MainW ...

你触摸驱动IC使用的FT5X06系列的吗?需要向厂家要一些IC的注册信息之类的吗?又没什么注意事项,这类片子厂家一般提供驱动demo不.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触摸驱动IC使用的FT5X06系列的吗?需要向厂家要一些IC的注册信息之类的吗?又没什么注意事项,这类片子厂 ...

我用的是无驱动的电容屏 接口为IIC,直接按照格式读取坐标就行。

网友O:
楼主,你的菜单程序是不是每个界面都有个KeyProcess函数,而每个界面刷新函数draw都是在KeyProcess里被调用的,那你定义的结构体的draw函数就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的菜单程序是不是每个界面都有个KeyProcess函数,而每个界面刷新函数draw都是在KeyProcess里被调用 ...

draw只是在跳转界面时显示一次的,类似于初始化,然后就等待触发事件。keyprocess里面的draw是:跳转到其他界面时先draw一下,
CurrentWin = &ManagementWin;
                CurrentWin->draw();
这是静态调用界面的,如果是动态调用,只需要CurrentWin = &ManagementWin;就行了。

网友:
我也不太明白

楼主:
面向对象的思想,界面看成一个对象,他们的共同属性有draw keyprocess keymap等

网友N(2017-04-13):
get_coord(c);
if(c[0] && !send)  //楼主这里有触摸按下   你这里的 !send什么意思
   {
        X = c[1];
        Y = c[2];
        TouchStatus = DOWN;
   }

   if(!c[0])   //这里没按键按下了,还把上一次的坐标保存下来做什么用的
   {
        X = c[1];
        Y =  c[2];
        TouchStatus = UP;
   }

楼主:
引用 网友N:
get_coord(c);
if(c[0] && !send)  //楼主这里有触摸按下   你这里的 !send什么意思
   {

send 是一个标志 对整体没意义 不用关心
点击一个按键有按下 移动 弹起,如果进行了移动操作,那就需要记录第一次的按下坐标,按下和弹起坐标相同才能触发事件。

网友N:
引用 楼主:
send 是一个标志 对整体没意义 不用关心
点击一个按键有按下 移动 弹起,如果进行了移动操作,那就需要记 ...

你这里没看到按下和弹起的坐标作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这里没看到按下和弹起的坐标作比较

在 这里
void MainKeyProcess(TKEY_EVENT *event)
{
    static TKEY PressKey = KEY_NULL;//记录第一次按下的按键

    switch(event->key){
        case MAIN_REVIEW:
             if(event->TouchStatus){//按键按下
                PressKey = MAIN_REVIEW;//记录第一次按下触摸屏的按键
                MainKeyDisplay(PressKey, DOWN);//按键按下
             }
             else{//按键弹起
                MainKeyDisplay(PressKey, UP);//弹起先前一次按下的按键,不一定是MAIN_PATIENT
                if(PressKey != MAIN_REVIEW) break;//两次按键不一致则不执行
                //begin (按下和弹起都是PATIENT,则执行PATIENT的按键处理)
                CurrentWin = &ManagementWin;
                CurrentWin->draw();
                //end
             }
             break;
}

网友N:
引用 楼主:
在 这里
void MainKeyProcess(TKEY_EVENT *event)
{

是的,之前看了,没想到按下  弹起坐标作比较.如果长按 ,连击的操作在这上面还好扩展不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是的,之前看了,没想到按下  弹起坐标作比较.如果长按 ,连击的操作在这上面还好扩展不 ...

可以呀 底层都是自己写的 想怎么操作都可以

网友N:
引用 楼主:
可以呀 底层都是自己写的 想怎么操作都可以

好的,还有那种滑动操作,上滑"+",下滑"-";滑动判断是不是下一个坐标大于上一个坐标几个像素点就认为是滑动,每滑动几个像素点就更新一次上一个坐标值.没见过别人滑动怎么处理的,不知道我这思路对不?

突然发现FT5306这个寄存器可以读值来确定是否是滑动的值,来确定朝哪里滑动的

This register describes the gesture of a valid touch.
Address  Bit Address  Register Name  Description
Op,01h  7:0  Gesture ID[7:0]   Gesture ID
                                          0x10 Move UP
                                          0x14 Move Left
                                          0x18 Move Down
                                          0x1C Move Right
                                          0x48 Zoom In
                                          0x49 Zoom Out
                                          0x00 No Ges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的,还有那种滑动操作,上滑"+",下滑"-";滑动判断是不是下一个坐标大于上一个坐标几个像素点就认为是滑动 ...

要是能读芯片寄存器来确定那就更简单了,getkey里直接调用就行,在
typedef struct _key_{
    TKEY key;
    unsigned int TouchStatus;
}TKEY_EVENT;

添加unsigned int Move;通过按下 弹起 临时值来判断Move
keyprocess里做相应处理就行。

网友N:
引用 楼主:
要是能读芯片寄存器来确定那就更简单了,getkey里直接调用就行,在

添加unsigned int Move;通过按下 弹 ...

不用添加unsigned int Move吧,直接TouchStatus 对应UP  DOWN  MOVE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用添加unsigned int Move吧,直接TouchStatus 对应UP  DOWN  MOVE好了

按下弹起TouchStatus 还是有的 你是在弹起时才能判断滑动

网友N:
引用 楼主:
按下弹起TouchStatus 还是有的 你是在弹起时才能判断滑动

滑动不是在没弹起时就可以判断了吗?弹起时滑动都结束了,如果要是做滑动效果,在滑的过程中,相应的程序就要有响应的,比如你上滑数字逐渐变大,下滑数字逐渐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N:
滑动不是在没弹起时就可以判断了吗?弹起时滑动都结束了,如果要是做滑动效果,在滑的过程中,相应的程序就要 ...

嗯 两种方式都存在,具体看你的情况来写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的 每一个界面都有一个.c文件

楼主你好!有两个问题问你一下:
1..\MenuWin\menu.c(61): warning:  #940-D: missing return statement at end of non-void function "MainKeyMap"
自己一直了下,发现有这个警告,自己搞不定了.MainKeyMap这个函数没看到在哪里调用的?警告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
TKEY MainKeyMap(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
    if((x > 95*0&& x <= 95*0) && (y > 685 && y < 790))   return MAIN_REVIEW;
    else if((x > 95*1&& x <= 95*1) && (y > 685 && y < 790))   return MAIN_PRINT;
    else if((x > 95*2&& x <= 95*2) && (y > 685 && y < 790))   return MAIN_SAVE;
          else return KEY_NULL;
}这里是不是要改为这样

2.main.c(56): error:  #20: identifier "CurrentWin" is undefined,  CurrentWin在menu.c文件里定义了,在main.c文件里还需要
怎么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好!有两个问题问你一下:
1..\MenuWin\menu.c(61): warning:  #940-D: missing return statement at ...

1, 在最后需要return KEY_NULL;
2,不要在menu.c中定义currentwin,只在main里定义,然后在extern_window_declare.h中extern出去其他界面直接引用就行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1, 在最后需要return KEY_NULL;
2,不要在menu.c中定义currentwin,只在main里定义,然后在extern_windo ...

TKEY MainKeyMap(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
    if((x > 95*0&& x <= 95*0) && (y > 685 && y < 790))   return MAIN_REVIEW;
    if((x > 95*1&& x <= 95*1) && (y > 685 && y < 790))   return MAIN_PRINT;
    if((x > 95*2&& x <= 95*2) && (y > 685 && y < 790))   return MAIN_SAVE;
    return KEY_NULL;
}这里是不是要改为这样

改好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N:
TKEY MainKeyMap(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
    if((x > 95*0&& x  685 && y < 790))   return  ...

1,对
2,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MainWin;你用source.h引用就行了
extern TBasicWindow MainWin;
extern TBasicWindow *CurrentWin;

网友N:
引用 楼主:
1,对
2,TBasicWindow *CurrentWin = &MainWin;你用source.h引用就行了
extern TBasicWindow MainWin;

void MainKeyDisplay(TKEY event, unsigned short int TouchStatus);你的这个函数做的什么功能?跟随按键操作变化的显示内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void MainKeyDisplay(TKEY event, unsigned short int TouchStatus);你的这个函数做的什么功能?跟随按键 ...

是

网友N:
显示界面后,再刷新就刷新一页上有变化的地方把,你这里是在哪个函数处理的,不是每次刷新把一整页全刷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显示界面后,再刷新就刷新一页上有变化的地方把,你这里是在哪个函数处理的,不是每次刷新把一整页全刷新了 ...

在keyprocess里处理 刷新局部,页刷新实在切换页时的draw里做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在keyprocess里处理 刷新局部,页刷新实在切换页时的draw里做的

keyprocess这里的局部是不是指跟着按键操作刷新的?如果主页显示实时的温度值,温度变化,实时显示的数字就变化,这种变化可在keyprocess里有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N:
keyprocess这里的局部是不是指跟着按键操作刷新的?如果主页显示实时的温度值,温度变化,实时显示的数字就 ...

是的              别忘了做出效果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别忘了做出效果给我看看

好的,做出效果发你看,谢谢你的耐心指导...

网友N:
感觉你的ASCII码的字符好圆滑,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你的ASCII码的字符好圆滑,怎么做到的

PS水平多高 界面就有多漂亮

网友N:
引用 楼主:
PS水平多高 界面就有多漂亮

你时间的数字不是可变化的吗?应该是刷新的字符吧,我现在其他的都是刷图片,希望数字刷字符,不然要截图的数字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时间的数字不是可变化的吗?应该是刷新的字符吧,我现在其他的都是刷图片,希望数字刷字符,不然要截图的数 ...

对呀 ,点阵做出来显示的时候带上背景颜色就行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对呀 ,点阵做出来显示的时候带上背景颜色就行了。

字摸4软件生成的字符感觉锯齿好严重,看着你这字符挺圆滑的,你这字符没做类似win的抗锯齿化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字摸4软件生成的字符感觉锯齿好严重,看着你这字符挺圆滑的,你这字符没做类似win的抗锯齿化处理吗? ...

ps做的 不只是点阵取模

网友N:
引用 楼主:
ps做的 不只是点阵取模

1.ps做的不就是是刷新的图片数字1到9吗?我就知道这个方法刷新的字符很圆滑,还有就只是显示点阵取模的字符,有点粗糙.
2.MainKeyDisplay(PressKey, DOWN);这个函数给看一下,看看这里面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1.ps做的不就是是刷新的图片数字1到9吗?我就知道这个方法刷新的字符很圆滑,还有就只是显示点阵取模的字符 ...
void MainKeyDisplay(TKEY event, unsigned short int TouchStatus)
{
    switch(event){
        case MAIN_PATIENT :  ButtonMenu(520, 160*0, LanguageTranslate("患者"), COLOR_WHITE, TouchStatus); break;
        case MAIN_REVIEW  :  ButtonMenu(520, 160*1, LanguageTranslate("查看"),  COLOR_WHITE, TouchStatus);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2017-05-25):
触摸屏多级菜单!

网友(2017-12-06):
先收藏,有空好好学习,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2018-03-03):
先收藏,有时间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2019-10-03):
mark,以后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