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遥控芯片的低速率数据传输能否增大传输距离?

楼主(2014-10-12):
类似nRF24L01的2.4G的芯片空中传输速率大约有2Mbps、1Mbps、500Kbps和250Kbps可选。有朋友说低的传输速率可以有远一些的传输距离,不知我坛网友能否证实或另有说明?
我在设计遥控产品,即使250Kbps的速率对我也是绰绰有余,用那些编码方法可以牺牲速率转化为传输距离增大?
另外,LT8900芯片封装便于焊接,价格也很低,但似乎只有1Mbps的速率一种,我有些茫然。
谢谢论坛,谢谢坛友!

网友:
可以试下433的传输芯片

楼主:
谢谢楼上。先讨论我提的几个问题吧,谢谢!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实际应用效果不会太明显

2.4G频段干扰太多

网友:
空中速率越低,距离越远! 一般1G以下频段的空中速率都是100kbps以下!

网友:
速率低了,接收灵敏度就高,在发射功率不变的情况下是可以增加传输距离的

网友:
降低速度是可以增加传输距离,另外可以加PA

网友:
通常是速率低,灵敏度高,距离远,这得看芯片说明。据说LT8910最低62.5kbps,距离有200m,你可以试试

网友:
没认真看数据手册,在多数2.4g模块的数据手册上,都有通信速率跟接收灵敏度的对比图

网友:
可以考虑用433,470M小无线。距离肯定比2.4远

网友:
2.4G的一个人站那里都很大衰减,真的应该用433,

楼主:
我们做遥控玩具的,这个只能用2.4G,其他频率如433不讨论。
已经证实,低的波特率有更好的距离;LT8900是固定波特率1Mbps.
如有兴趣,讨论一下如何转化高的波特率为低波特率同时换取遥控距离的增加?

网友:
楼主要传多远的距离? 据说LT的性能较差,可以考虑别家的无线ic

网友:
先把数模传输速率调低,然后对数据进行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