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有一款电动车充电器,单片机控制的,有几处不太明白

楼主(2014-10-12):
单片机的第四脚是当作io口用的(低电平不复位),6、7脚为AD输入,5脚有输出pwm波,我现在想知道为什么PA5输出高电平充电电压就是60V了(有R15空载输出56V,去掉R15空载为60V),PA5输出高为恒流阶段
还有与单片机4脚相连的热敏电阻有什么用处?

网友A:
准备抄电路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抄电路啊?呵呵。

就是好奇想了解下,要抄也要找个负脉冲的抄啊

网友:
这图画的也太乱了,功率器件都没看见。

网友:
有可能是温控调整PWM

网友B:
非隔离的DC-DC降压电源还是有点悬啊!在想要是那个零件突然坏了,那个电压直接加到5V的设备上简直是一个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隔离的DC-DC降压电源还是有点悬啊!在想要是那个零件突然坏了,那个电压直接加到5V的设备上简直是一个悲 ...

你是说副边绕组出来之后再做DCDC隔离?还有这个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