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最小的继电器有多小?

楼主(2014-10-12):
比如0.5A、1A、15A,40A. 60A、100A。

网友:
不考虑电流的话在展会上见过mos管继电器,和有源光耦一样大

网友:
光耦继电器+1   原理就是mos

网友:
高压直流继电器挺难做的,没法过零灭弧,电弧拉起来就不会熄灭,直接把继电器烧报废

网友:
LZ肯定没有用过/见过干簧继电器。

网友:
第一次看到干簧继电器  只见过 干簧管

网友:
干簧管要磁铁配合吧?

网友:
松下有一款很小的信号继电器

网友:
楼主光说继电器的体积,工作电压、负载的电压、负载的电流没有说,因此不好选。你可以上宏达、松乐、汇科的网站上自己查。

网友:
如果不要求隔离,可选MOS管,体积比继电器小很多。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松下的PhotoMOS

楼主:
单纯机械式触点的呢,电流3A至5A

网友:
S1A050000

网友:
找个低阻的MOS吧。。

网友:
难怪特拉斯的电动车这么贵了。

网友:
体积越小电流越小,根据电流来选择吧。

网友:
控制信号的话,用干簧管吧,用IO口可以直接控制,不需要加驱动 电路,电流还可以,就是速度不会很快。要速度快不要电流的话,建议用光耦

网友:
楼主说的小是指电流?体积的话,松下有个小的,还是双路。

楼主:
体积越小越好,电流越大越好,不知电气方面有没有吉尼斯。

网友:
见过松下的,体积特小和小的电解电容差不多

网友(2014-12-09):
不拿个参照物来对比下

网友:
机械触点,干簧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