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pad++和Keil配合一个用法

楼主(2014-10-12):
例子以89C52系列作例子。

要有NppExec插件

F6出来的运行对话框

对应的这个.cmd文件是

如果是别的系列CPU,可以新建一个“运行”,然后指定不同的C51INC和C51LIB,include时就方便了。

下次再运行时,直接CTRL+F6,重复执行上一次的“运行”

完了。抛砖引玉

楼主:
上面仅合适单个c文件(引用的.h,可以任意多)。

多文件的,编译整个目录中的c文件、当前文件名作输出.hex文件名,这个批处理未上传。

网友:
改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