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6EX扩展模块上有一个芯片 CG46842-125,请教是什么类芯片?

楼主(2014-10-12):
今天拆了一个FX2N-16EX扩展模块,打算了解一下内部结构,分析一下扩展模块的总线协议,发现FX2N-16EX扩展模块上有一个芯片 CG46842-125,请问这个芯片是CPLD吗?请教大家

楼主:
还有发现这个芯片上面有三菱的标志,请问这个芯片是三菱生产的还是别的IC厂家生产的但是贴的三菱的标志?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已经百度 ,没有找到有效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