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四轴飞控 空翻+悬停 嘻嘻~~~

楼主(2014-10-1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yMTU5NDk2.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xNDcwNzg0.html

网友A:
什么时候解决电池续航问题就好了

网友:
不错,看起来还挺好玩的

网友B:
电调是你自己写的程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你自己写的程序么?

不是,自己只写了飞控

网友:
很帅气啊…

网友:
goooooooooood

lz来个飞控图。讲讲软件。不必开源也可以

网友:
还真不错, 也想玩四轴啊~~~!!!

网友:
牛 感觉很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解决电池续航问题就好了

电池续航 是微型四轴的一大难题啊

网友:
好强大,好羡慕

网友:
太酷了,求科普,求细节!

网友:
佩服   佩服

楼主:
飞控是用最小系统版搭的

网友:
有点意思 。心痒但是太忙了。

网友:
风吹着白衬衫。

网友C:
请问悬停是GPS悬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悬停是GPS悬停吗?

没用gps,只用气压计定高。

网友D:
大四轴啊,配摄像头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用gps,只用气压计定高。

特技效果做的挺好的。空翻的时候,需要切换飞行模式吗?还是直接用遥感控制角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技效果做的挺好的。空翻的时候,需要切换飞行模式吗?还是直接用遥感控制角速度? ...

不需要切换模式的,用遥控控制,但飞机上控制算法必须不留死角,在任何角度上只要摇杆回中都要能迅速稳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四轴啊,配摄像头了吗?

刚做好没多久,还没配摄像头,但今天挂了个手机上去试了一下,哈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A1NjI2ODcy.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做好没多久,还没配摄像头,但今天挂了个手机上去试了一下,哈哈~~~

赞真稳,配个云台就完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切换模式的,用遥控控制,但飞机上控制算法必须不留死角,在任何角度上只要摇杆回中都要能迅速稳下 ...

1.用摇杆控制的是角度还是角速度呢?如果是角度的话,摇杆控制的范围应该超过正负九十度才能翻转?这样的话,操控角度太大,操控貌似不方便~
2.姿态解析和姿态控制,用的什么算法呢?

网友:
也来凑一下热闹吧

网友:
能不能说下思路啊,实现的思路,还有你的飞控的配置,太刁了

网友:
求详细资料

网友:
好酷啊!!!求资料!

网友E:
请教楼主遥控自己制作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用摇杆控制的是角度还是角速度呢?如果是角度的话,摇杆控制的范围应该超过正负九十度才能翻转?这样的 ...

1.在飞行器刹车过程中关掉油门,利用惯性就可以翻滚,但要及时恢复油门。
2.算法还是那些经典的四元数算法,不过我加入了操作系统进行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遥控自己制作还是??

遥控也是DIY的

网友:
何时才能解决续航能力问题呢

网友:
哇,大神,求教啊

网友:
效果不错,加入GPS就更好玩了。

网友E:
可否提供下怎么制作么?我最近就在纠结遥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做好没多久,还没配摄像头,但今天挂了个手机上去试了一下,哈哈~~~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否提供下怎么制作么?我最近就在纠结遥控。。。

遥控比较简单,我是用游戏手柄的遥感来控制的,加上其他一些电位器,按键,然后用nrf24发送

网友:
牛人,不要飞太高哦,被雷达发现就不好哦。

网友:
真不错,很感兴趣

网友:
不错,楼主搞个开源撒

网友:
空翻很帅

网友:
很帅气啊,很想学,难不难

网友(2014-11-20):
你怎么弄的悬停?

网友:
学习了,空翻。悬停厉害

网友:
做的真漂亮,功能很强大,可以完成好多高难度动作。看起来很好玩。

网友:
空翻+悬停,赞一个,顶一下!

网友:
求开源呀

网友:
好羡慕 牛逼啊

网友:
cool,求资料啊

网友F:
楼主主控用的什么?32?

网友G:
飞控板上有两个无线啊???一个是NRF24L01吗?另一个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控板上有两个无线啊???一个是NRF24L01吗?另一个什么作用?

估计是传输视频用的吧

网友H(2014-12-31):
比较关心LZ使用的是什么电调,  普通商品电调还是400HZ那种所谓多旋翼专用电调?

网友:
恭喜恭喜楼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主控用的什么?32?

对哦c8t6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控板上有两个无线啊???一个是NRF24L01吗?另一个什么作用?

无线串口,调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较关心LZ使用的是什么电调,  普通商品电调还是400HZ那种所谓多旋翼专用电调? ...

中特威的蜘蛛电调

网友:
大神  求四轴pid资料   谢谢

网友:
悬停不定位,只定高可以吗?不开会漂嘛?

网友I:
还是拿遥控微调的?

网友J:
楼主推荐下 机架 电机什么的?

网友K:
很早前做了个小四轴,最后也没飞起来。。楼主这个厉害啊。请教一下,调试阶段,起飞后四轴老往一边偏,是加速度计校准的不对吗,还是PID参数有问题?以往自己只顾调PID,没看重传感器的校准,下一步想在遥控器上加入电位器来手动校准传感器。还想请问下楼主,遇到过这种一直往一边偏的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不知道是视觉误差还是真的。刚开始有个电机是不转或者转速不高?是自主控制吗?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1.在飞行器刹车过程中关掉油门,利用惯性就可以翻滚,但要及时恢复油门。
2.算法还是那些经典的四元数算 ...

楼主加入的是什么系统μC2 ?

楼主(2015-02-22):
引用 网友I:
还是拿遥控微调的?

先微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推荐下 机架 电机什么的?

400碳纤架 2212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早前做了个小四轴,最后也没飞起来。。楼主这个厉害啊。请教一下,调试阶段,起飞后四轴老往一边偏,是加 ...

可能姿态矩阵没初始化好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些pid调参的资料吗

网友:
还是续航问题!

网友:
天好蓝,这是在哪。

网友:
自己做的四轴,用KK,不敢激动动作,只敢做巡航,定位玩玩。。

看着空翻动作,心里好生羡慕。

网友:
板子一摞了,楼主没做个板呢。

网友:
空翻的动作太帅了!大神,求带啊!

网友:
楼主牛逼,要是能写个教程就更牛了

网友:
不错啊

开源吗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2015-04-06):
唯独电池下面的那泡沫不是很好看。

网友:
空翻+悬停

网友(2015-05-06):
可惜不是小四

网友:
求科普,羡慕

网友(2019-08-13):
核心技术应该是plD算法及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