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那个128字节的flash断电后数据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4-10-13):
c8051f020那个128字节的flash断电后有时会出现数据丢失的现象,就是读出来的数据都变成了0xff,不知道哪儿出问题了
PS1:flash自检全部都能通过,就是写0读出来的全是0,写1读出来的全是1
PS2:之前在调试中被我反复擦写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原因
PS3:可以确定断电时候没有在进行flash操作,所以不存在写flash时候电压不稳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数据丢失的现象。

网友A:
试一试反复开关电源看看。

网友B:
是不是数据被buffer(缓存)了,并未执行write flash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反复开关电源看看。

就是反复开关电源发现数据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数据被buffer(缓存)了,并未执行write flash操作?

之前测试过确实写进去了,而且我是在执行写flash程序之前反复开关电源了,数据丢失概率大概1/5吧。。。

网友:
现象跟你碰到的一样,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退而求其次换外部存储器暂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