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NK305DG开关电源纹波大通过电感并电容后纹波正常

楼主(2014-10-13):
根据LNK305DG手册的推荐电路做了一个开关电源,经过测试后发现实际带载后纹波很大,实际负载最大在25mA左右,接示波器测交流信号最大峰峰值在0.8V左右。

后来经过各种测试后发现只有在反馈二极管D2上并一个电容或在反馈电感L2上并一个电容能去掉该纹波,目前并的是1nF/50V的瓷片电容,实际测试下来纹波降到100mV以内。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这样做可靠不可靠,时间久了会坏不,是不是有什么理论依据。如果可行想了解下该电容值要如何取值?谢谢,附件里为原理图与PCB布局以及手册与手册推荐电路。

网友A:
在有些同步整流降压的控制芯片上见过这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有些同步整流降压的控制芯片上见过这个电容

有相关的资料么,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B:
我想你的方法没有任何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的方法没有任何依据

我是觉得可能是反馈信号滤波,但具体原理完全不清楚,效果确实有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同步整流降压电路中的下管应该跟这个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是一样的,tps40077数据手册24页,c13应该就是这个电容,其他芯片手册上也见过这个电容,具体作用及容值计算没深究

网友A:
看错了,你是在D2上并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了,你是在D2上并的呀

L2跟D2上都并过的,效果一样

楼主:
附上两张示波器测试的波形

网友:
哪个大侠能详细解释下原理吗?太神奇了吧

网友(2019-01-23):
lz这种芯片出过问题吗?

网友:
纹波测量要手动拉开看看,自动测量的时候那个尖峰都统计进去了,这个是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