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的ESD为什么比HCS08,STM8,STM32都要好(已解决)

楼主(2014-10-13):
这几天在看KE02的资料发现,它的ESD值特别高,达到6KV,查了之前使的芯片包括飞思卡尔自己的8位机,也才2KV
STM32也是2KV
STM8反而会高一些,有4KV.

我想问的是这个参数主要是不是跟生产工艺有关系啊?

网友A:
额,FSL的ESD能力本来就比较好,芯片在行业内的稳定性也是名列前茅的。

网友:
早已经注意到FSL的片子ESD确实比较优秀  具体原因还得等版主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FSL的ESD能力本来就比较好,芯片在行业内的稳定性也是名列前茅的。

我知道FSL肯定会好点, 但是为什么同样的是8位机,却差了很多啊。难道2000V是不是行标,达到即可,手册上并没有把真实的数据写出来?实际上它还是可以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FSL肯定会好点, 但是为什么同样的是8位机,却差了很多啊。难道2000V是不是行标,达到即可,手册上 ...

额,这个具体的生产设计只能由FSL内部人员解答了,应该是设计水平还有测试要求等方面的原因吧!

网友:
KE02系列是5V的,抗干扰能力肯定要强一些

网友B:
Kinetis E系列产品设计目标就是为高电气噪声环境中对成本敏感并要求高可靠性的器件应用提供更强的ESD/EMC性能。
至于为何ESD比其他这些芯片都要好,应该是内部设计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netis E系列产品设计目标就是为高电气噪声环境中对成本敏感并要求高可靠性的器件应用提供更强的ESD/EMC性 ...

[FTF技术培训课程] 深入探讨5V输入输出高EMC的Kinetis E系列MCU的中文视频及演讲稿文档里提供了许多可供大家参考如何提高EMC性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netis E系列产品设计目标就是为高电气噪声环境中对成本敏感并要求高可靠性的器件应用提供更强的ESD/EMC性 ...

又学习到了。。。

网友:
应用场合可能不同吧,如果是针对干扰大的场合的话,ESD是要做特殊处理提高耐压值。

楼主:
看来用KE02来替代HCS08,绝对首选,谢谢版主的解答,可以结贴了。

网友:
制程越高级,一般emc性能就越糟糕。。。

网友:
pic,lpc的也不错。话说“便宜没好货”的。

网友C:
ESD 2K 和 4K有什么分别 ? 实际心片又不会工作在那个电压,有什么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D 2K 和 4K有什么分别 ? 实际心片又不会工作在那个电压,有什么分别? ...

这个电压是外部作用的,比如人身静电就有可能很高,所以很多敏感的器件都要求采用防静电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SD 2K 和 4K有什么分别 ? 实际心片又不会工作在那个电压,有什么分别? ...

ESD可以理解成抗击打能力,就是当有2kv/4kv的静电释放到芯片上时,芯片还能抗得住,还能继续工作
ESD是分等级的,国标里有详细的介绍,大约分成2kv/4kv/8kv等等

网友:
只知道飞卡的芯片稳定些 , 在这方面还有优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ESD可以理解成抗击打能力,就是当有2kv/4kv的静电释放到芯片上时,芯片还能抗得住,还能继续工作
ESD是分 ...

接个10V电压,芯片可能就烧了,2K ? 难以想象

网友E:
mke02与stm32比好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mke02与stm32比好多少?

看截图,
STM32:2KV
KE02:6KV
建议你看一下8楼FSL_TICS_Robin版主的链接视频或文件。

网友:
不能单看ESD的承受电压大小吧

ESD还分直接放电和空气放电,同一个电子产品本身就能承受20KV的空气放电和8kv的接触放电

网友:
学习了
高压不一定持续电流高啊

网友:
飞卡只是这个系列的ESD高。其他的也是2000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D 2K 和 4K有什么分别 ? 实际心片又不会工作在那个电压,有什么分别? ...

人体的静电  外界空气放电会打到芯片上的 GB17626里有相关规定,空气放电和接触放电都要达到一定要求才能允许产品通过静电测试

网友:
用过飞思卡尔和st的芯片 感觉飞思卡尔的稍好点

网友:
大概芯片的设计标准不一样

网友:
KE02系列是5V的 肯定比3,3V的要好。

网友:
应该是跟工艺有关系,呵呵!

网友:
这就是功底了吧

网友:
应该是跟工艺有关系

网友(2014-11-15):
估计供电电压高一点

网友:
飞思卡尔的片子稳定比较好

网友:
飞思卡尔好像坐汽车行业很领先吧

网友:
内部工艺不同吧。

网友:
s08的芯片比stm8的好点。

网友(2015-01-22):
8位不皮实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接个10V电压,芯片可能就烧了,2K ? 难以想象

2K是静电,10V电源加上了严重超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F:
2K是静电,10V电源加上了严重超标

10V都受不了,还谈什么2K,哪不是死的更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0V都受不了,还谈什么2K,哪不是死的更快

不能光看电压,还得看电流
静电的电流很微弱,可以用电路吸收,10V直流加上电流会很大,发热持续时间长就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能光看电压,还得看电流
静电的电流很微弱,可以用电路吸收,10V直流加上电流会很大,发热持续时间长就 ...

2K不小了,砸地上也是个坑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2K不小了,砸地上也是个坑啊

没事的,每天穿衣梳头,我们都被上千伏静电击无数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没事的,每天穿衣梳头,我们都被上千伏静电击无数次

所以还是人的ESD强,和人比,KE02根本就不是个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所以还是人的ESD强,和人比,KE02根本就不是个事

静电电压在你能感觉到时已经达到3500伏,静电电压在你能听到时已经达到4500伏,静电电压在你能看到时已经达到5000伏,而我们的衣服上一般会贮存有3000伏左右的静电电压。

网友F:
静电电压属于脉冲类型的高电压,电压可高达上万乃至几十万伏,但是持续时间极短,能量极小。静电电压主要来自于摩擦。尤其是在气候干燥的冬天,人穿着毛衣,极易产生静电。
普通电压来自于电源,能量持续且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静电电压在你能感觉到时已经达到3500伏,静电电压在你能听到时已经达到4500伏,静电电压在你能看到时已经 ...

这样的静电加到KE02上,它还能活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静电电压属于脉冲类型的高电压,电压可高达上万乃至几十万伏,但是持续时间极短,能量极小。静电电压主要来 ...

是的,两种不同的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静电加到KE02上,它还能活才怪

所以电工们要注意了,整天拿着没有外壳的板子插拔,注意静电

网友G:
IC的抗ESD工艺如何做到的不清楚, 但是生产LCD公司是这么去防范的: 把走线90度改成角度的并加宽ITO

网友:
确实,飞思卡尔的ESD能力极强的

网友:
估计FSL比较看重这些

网友:
5v的就应该好一点儿吧

网友:
芯片主频低,管脚间距大,esd自然要好些的。

网友(2015-03-19):
引用 网友G:
IC的抗ESD工艺如何做到的不清楚, 但是生产LCD公司是这么去防范的: 把走线90度改成角度的并加宽ITO ...

走线90度是为了尖端放电?
加宽ITO导电玻璃,怎么解?

网友:
90度走线的是否阻抗高,另外容易产生尖端放电?

网友:
工艺比较高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