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L05低功耗从VLPS模式到VLLS0模式出现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0-13):
我先进入VLPS模式,加外围电路160uA,10s后唤醒在进入VLLS0模式,加外围电路功耗为10uA
但是在从VLLS0模式唤醒后在进入VLPS后,电流就变成3mA了,很奇怪

网友A:
楼主你好
如果你用的是飞思卡尔官方例程+ Keil MDK编译环境,那么请看:【经验分享】KL系列低功耗例程KEIL工程问题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如果你用的是飞思卡尔官方例程+ Keil MDK编译环境,那么请看:【经验分享】KL系列低功耗例程KEIL ...

我之前就打了这个补丁了,现在是从VLLS0唤醒后在进VLPS模式后电流为3.04mA
如果是直接进VLPS模式是100uA左右,直接进VLLS0模式在10uA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就打了这个补丁了,现在是从VLLS0唤醒后在进VLPS模式后电流为3.04mA
如果是直接进VLPS模式是100uA ...

楼主你好
不好意思这么晚才回复你
如果你用的是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的KL05-SC例程包里的低功耗程序比如(C:\KL05-SC\klxx-sc-baremetal\build\keil\low_power_demo),那么建议在main函数开头添加如下代码以便修复此程序低功耗模式来回切换时的bug:
/*Enable all operation modes because this is a write once register*/
SMC_PMPROT =  SMC_PMPROT_AVLLS_MASK |
SMC_PMPROT_AVLP_M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