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本的经验分享-300块钱的教训

楼主(2014-10-13):
今天终于把我那台破电脑来了个彻底的维修,更换主板。做了这件事件之后,才发现自己之前的观念是多么的错误
    情况是这样的,去年初,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无缘无故的死机,就是电脑开着,只要一挪动,就死机了,死机的现象就是
1、鼠标没反应了,
2、屏幕依然显示当前的画面,也不蓝屏
3、过个十几秒。电脑就复位了
4、如果当前是看电影或者听歌,声音就卡在当前
    刚开始以为是电脑散热出问题了,就买了散热座,情况好了一些,但是现象依然一样。于是我就拿去维修,因为电脑已经过了保质期,就只能找小店维修了,去了之后,别人查了一下,就说是我的显卡芯片出问题了,需要更换,价格是260

    于是我也就不懂行情的,掏钱换了。换了之后,现象好像改观了,可以正常使用了,结果过了2个月之后,电脑又开始之前的问题了,于是又拿去返修,再拿回来使用,又出现之前的问题,这样来回折腾之后,我就死心了,太麻烦了,不想修了,准备换了笔记本,然后这个问题就一直这么拖到了现在。

    昨天有时间了,我就在淘宝上面找专门维修的,想再彻底修一次,再修不好,就直接淘汰,换新的。不经意,我查了一下“更换笔记本主板”,然后打了几个电话,了解到更换一个好的主板也才240,妈的,之前换一个芯片都260了。于是联系卖家,亲自跑过去更换了主板,老板又说,我的主板维修过一次,他们后续不好返修,如果要更换的话,就是400,经过我坚持不懈的砍价

最后350成交了,于是换好主板,电脑就完全正常了,这个事情就到此为止了。

经过这件事,我得出了这样的经验

1、电脑出了故障,只要不是CPU坏了,同时是需要换芯片级别维修,建议直接更换主板,这样很省事,基本不会出现返修之类的
2、不要试图去维修,可能有时候可以维修好,但是有很大的几率是维修不好,或者时好时坏
3、一般正常的主板交换,只要是没有维修过的,交换大概的价钱是300不到。维修过的主板,价钱就会高很多了

楼主:
希望让有此问题的坛友,少走弯路

网友A:
早就是这样处理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是这样处理的,哈哈

你要是分享出来了,我就省下了可怜的300大洋了

网友:
LZ好建议呀,我的直接给维修的了

网友:
前两天也是,手机摄像功能不能用,想买的摄像头来换(20几块钱),但又担心是主板的问题,搜了一下发现主板也只在110元,干脆直接整块主板换掉.

网友B:
想多了你,你以为给你换的就是新主板?不过是他们把坏的主板修好了再换给下一个你而已,你第一次修只能说明帮你修的那个家伙水平太烂,你电脑其实就是哪个bga虚汗了而已,根本不用换ic,只需要拆下ic重新植球再弄回去,偷懒的人直接就把ic加热一下,当然修了又坏

网友:
六七年前的笔记本主板,淘宝上也就120块左右。

网友:
你这个现象 不是显卡的原因 ,应该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之前我更换了一个联想B460型号的主板,联想客服要价700大洋,其他私人店也要600大洋,我在网上找了一个二手主板,400大洋。开始约定,如果我的主板还可以用的话,就300,结果我的主板彻底烧坏了,所以最后砍价才到400。

网友:
我也有这个教训, 直接换主板最方便, 还更保险, 不过经验也不错, 就当学习成本吧.

网友:
我的笔记本之前一直无征兆自动断电,好多修电脑说是显卡问题,最后决定先找一家店铺拆开看看,直接看到一个电阻发黑,换了之后好了。。。所以一般有问题先拆开看看,找个有经验的维修师傅,直接就换主板未免有点草率

网友:
上回一台老NEC本本,主板上的电源IC坏了,果断买IC回来,自己换上,解决问题,连邮费一共化了20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要是分享出来了,我就省下了可怜的300大洋了

有些经验是你自己学来的。比如,我修了十几年电脑了,几乎没有没修过的品牌,除了BGA没动过,别的什么都动过。但我初期花的成本比你的高太多了,当年的586电脑,一台好几千,被我烧了几台。

没有经历过,光听别人说,有时是不行的。老人辈常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但是,有时候这个亏必须要吃,否则一辈子也不会明白为什么会吃亏。

网友:
主板这么便宜!

网友:
我原来2台惠普NC6000 NC6230也是各换了主板,两台都是无法启动,其中一台应该是南桥问题,按压有时可以,干脆买主板更换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经验是你自己学来的。比如,我修了十几年电脑了,几乎没有没修过的品牌,除了BGA没动过,别的什么都 ...

确实是,真的有些经验是要自己去摸索的
但是像这种经验的话,能提前知道一点点,就会有一些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你,你以为给你换的就是新主板?不过是他们把坏的主板修好了再换给下一个你而已,你第一次修只能说明 ...

别人也明确和我说了,是换旧的主板的,新的主板我知道肯定不止这个价了

不过能完全解决问题,旧的也可以啦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出问题,懒得修,直接换主板,可惜旧主板卖家不收。

网友:
之前帮我姐修电脑也是。显卡芯片问题,去修了一次200块钱,其实就是吹了一下芯片。用了不到一周,出问题又去修了一次。后来还是有问题。麻痹,在淘宝上买了一个貌似全新的集成显卡的主板换上。300块钱,用到现在两年多了,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的确是,去淘宝买个全新的主板要就几百

网友:
老笔记本用着确实太难受了,我的笔记本也坏过,维修也是花了快200

网友:
一般我判定的标准是,主板南北桥损坏,显卡损坏,网卡遭雷击损坏都没有维修的价值,直接换新版。因为进水电源损坏之类的,某个功能芯片如读卡器啊之类的损坏的,还是值得维修的。。。自己动手花不了几个钱,但是送去店里一般也得300左右了。

网友:
修与换都差不多了~还是换的好O:-) 另外有时候坏了刚好机会换新的。

网友:
还是坛友干得好!

网友D:
这根本就不是硬件的问题嘛。两次应该都是重装下系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根本就不是硬件的问题嘛。两次应该都是重装下系统就好了。

作为闯荡江湖好几年的老鸟,装系统那是最基本排查故障的方法
我都装了好多次了,各种系统都试过
可以断定,绝对是硬件问题的

网友:
维修成本大于更换成本了而已

网友:
维修店都一样,忒黑!!!笔记本之前出过问题,拿去修说是南桥芯片虚焊,花300修好,结果才一个月又坏,说要换主板,要价400,所以没换,回来后自己去网上淘了一块主板换上,主板加运费总共72块钱,现在又用了一年多了,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真的有些经验是要自己去摸索的
但是像这种经验的话,能提前知道一点点,就会有一些方向的 ...

道听途说的太多,反而会影响你的判断力,并且从别人那里得到太多的负面信息,你也会不知不觉否定自己。你一定不要陷入思维陷阱,那是这个社会强加给你的思维枷锁。

网友:
我有一次去修电脑,修到一半说主板做BGA烤变形了,然后就换主板了

网友:
现在人工贵,修什么都很贵,能换就换了

网友:
维修行业水很深的

网友E:
修笔记本电脑的,我经历来看,如果硬件坏了,那些人很少修好,甚至他们也不知道哪里坏了,甚至就给里面的学徒拿去练手,几个月过去了你去拿电脑,说没修好。最后还要拆机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笔记本电脑的,我经历来看,如果硬件坏了,那些人很少修好,甚至他们也不知道哪里坏了,甚至就给里面的学 ...

确实,我总觉得电脑主板,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如果没有相当的经验,哪里能定位好问题

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哪里会坐在那里安安静静的修板子,所以大多应该是一些新手,水平也参差不齐

网友:
没经验还是不要轻易动主板器件;到专门维修店里去,就是那种堆了一大排废旧主板的维修店去,你懂技术的话被宰的几率少很多。

网友:
他应该是给你吹吹加焊的,肯定返工,应该重新bga植珠,或直接换掉芯片

网友:
好经验,涨知识了

网友:
好方法,学习备用

网友:
收了楼主的教训。但要是我的电脑坏了,我不会去修的,因为破电脑都不值修的钱

网友:
300块的教训值了

网友:
看主板价格再决定

网友:
我的华硕本,用了5年,也是出问题了。修了2次,花了近500块。又坏了。不打算修了。吃灰中,不知道如何处理。丢了又可惜。

网友:
之前南桥烧了,直接淘宝换了个主板,用了两年了都没问题

网友:
还是换板好无后顾之忧

网友:
知道  主板也是换休后的 不是全新  楼主

网友:
其实尴尬的是,旧本本应该是修还是不修,因为二手同性能的本本和修的价钱差不多。

网友:
找品相好的二手主板即可。 看看芯片组一样,SOCKET一样即可。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电脑正好显卡坏了,还准备去淘个显卡换上去,看来直接换主板更好,楼主好人

网友:
谢谢分享,顺道问下笔记本开机后无线网卡经常识别不到是硬件问题吗?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确认你买的主板是新的,不是返修的旧主板

网友:
主板坏了,一般的还是交换的好,BGA芯片不是一般焊接设备能处理的,
至于分析主板哪里坏了就不说了。。。

网友:
前段时间我的也坏了!直接换主板860元

网友:
直接替换最保险了,以免修不彻底来回折腾。

网友F:
我原来的破本子也是显卡虚焊,拿过去加焊一次150,而且只维持一个月又花屏了,后来索性不管了。前段时间性起从淘宝2手逛了一圈,发现有人出售这款本子的尸体,120淘了个主板装上,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原来的破本子也是显卡虚焊,拿过去加焊一次150,而且只维持一个月又花屏了,后来索性不管了。前段时间性 ...

所以,我觉得,我把这个经验分享出来给坛友,我认为是有意义的

网友:
一般这类电子产品坏了,芯片级别的维修一般长不了,用不了多久。尤其是手机。

网友:
我的建议是过了保修期的卖了。。。

网友:
同感啊,当初hp显卡门事件,修了好多次都不行,好在后来hp也保修,换了

网友:
笔记本 坏了 很难搞好

网友:
经验有意义。能检查一下,简单问题可修就动动手,复杂,还是出点钱吧。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情况,修了几次,不想再折腾了。

网友:
看来我又后悔了~~~~~

楼主:
你肯定也是和当初的小白我一样

网友:
楼主更换的也是之前有问题的主板,而且还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G:
天下奸商一般黑,第二次换也不算划算,人家给换的主板也是修过的,说不定修自己的用的时间更长

网友H:
说一下你笔记本的型号啊?

我的thinkpad SL410之前cpu由T6670换成T9550花了280元,
上一个星期,把T9550换成P8800,花了几十元,
第一次换cpu当然是为了更快,这次换cpu是为了发热量更小。
现在用了这个P8800cpu,感到很满意。

网友:
我之前的电脑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也是主板的问题了啊!

网友:
经验之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一下你笔记本的型号啊?

我的thinkpad SL410之前cpu由T6670换成T9550花了280元,

我的笔记本是联想的G460,已经停产2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下奸商一般黑,第二次换也不算划算,人家给换的主板也是修过的,说不定修自己的用的时间更长 ...

在修之前,人家和我说过了,确实是的旧的主板,因为全新的主板灰常的贵

不过旧的我也能接受,只要是好的

网友:
的确换主板来得快

网友:
非常好的建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修之前,人家和我说过了,确实是的旧的主板,因为全新的主板灰常的贵

不过旧的我也能接受,只要是好的 ...

要么找熟人,要么就看运气,我修手机的时候也遇到过一次,最后无奈被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么找熟人,要么就看运气,我修手机的时候也遇到过一次,最后无奈被宰 ...

确实,这个验证一个道理,朋友多了,熟人多了,多爽

到哪里都不会被宰

网友:
有了此贴后,到哪里都不会被宰

网友:
现在修东西,一般都是整块换的,省事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提醒

网友:
2014年10月份我的手机moto XT788 ,字库问题(bios,BGA封装),在淘宝上找了一个卖家修好连邮费81元,用了半个月,没问题。
2013年10月,PC主板坏了,在小店买了一个二手主板200元,2014年5月再次出问题,又在小店100元修好,之后小毛病不断,伤神。现在坚决买个新主板,不要二手了。

网友:
谁又知道给换上的主板不是修过的

网友:
通病相连,你情况跟我一样,昨天我换的主板板才到,装上去正常,现在在老化中

网友:
了解一下,有时候还不如买台二手笔记本划算

网友:
学习,希望学习更多的东西,谢谢

网友:
哪有那么多全新主板,都是返修的

网友:
很好的简易,一般换芯片 BGA 的直球还是比较麻烦的,分析比较大,容易虚焊,交换是比较好的

网友I:
学习了,交换后的坏主板他们怎么修?集中到一个高手那里?

网友:
这个要支持楼主,当初我的笔记本坏了,找了几个地方都不修,最后没办法习了个台式机。过了一年自己拿出乱搞一通后居然好了,现在还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交换后的坏主板他们怎么修?集中到一个高手那里?

这个,我也问过他们,但是他们也不肯说,说是他们自己特殊的渠道。我想的话肯定是集多了一起拿去维修

或者干脆就不修了,因为我去他们那里看了的,那里的笔记本主板是堆如山,估计很多都是要报废的

网友:
好吧,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我的电脑是联想z570,i5+4g内存,平常的时候多用会儿chrome或者其他的程序,直接卡的要死,CPU使用率不高,内存使用率也就百分之6-70,为哈卡的一b,还经常卡死机,已换多次系统,Linux和windows都是过,但是都一样,是不是电脑硬件问题啊?请各位帮忙看看

网友:
淘宝上换新的几一定是新的吗?

网友:
去联想售后检查过好几次了,说的是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