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2V-5V DC-DC ,最好兼容LM2596.

楼主(2014-10-13):
有没有兼容LM2596脚序和封装的芯片,静态工作电流越低越好,5mA有点大了。
另外求推荐一个12转5的电源芯片,Iq越低越好。。。。

楼主:
2576和2596都是5mA

网友A:
看楼主输出电流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输出电流要多大

输出电流大于2A
TI网站上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尽量不改动电路板。

网友:
不改电路基本找不到合适的,能改电路的话就一大把了

网友:
仿2576的国产片子有好多的,不过应该多数不符合你的5mA

网友:
这么占面积的DCDC还不换了?

网友B:
12转5有一堆,去TI找找。比如tps54628-2A      TI好像有款LM2596 pin to pin的 型号忘记了。。

网友:
2596太老了,推荐你MPS的一款,我是觉得性价比不错,体积小,价格也便宜~MP1495

楼主:
实在没有找到引脚差不多的,在TI选了一款SO8的芯片,电路略为复杂一点,TPS54331。
有没有用过的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转5有一堆,去TI找找。比如tps54628-2A      TI好像有款LM2596 pin to pin的 型号忘记了。。 ...

在TI的网站上筛选了一下,to263封装的确实没有,不过听有些工程师说部分国产的2596可以做到轻载的时候消耗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没有找到引脚差不多的,在TI选了一款SO8的芯片,电路略为复杂一点,TPS54331。
有没有用过的大侠。 ...

54331用到3a输出的话最好增加个散热片,发热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TI的网站上筛选了一下,to263封装的确实没有,不过听有些工程师说部分国产的2596可以做到轻载的时候消 ...

原来记错了。

网友C(2014-11-13):
兄弟,这个片子你量产过吗?

我也想上这个,确实比2596便宜好多,要不然每次买进口的,要7、8元或以上,心痛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个片子你量产过吗?

我也想上这个,确实比2596便宜好多,要不然每次买进口的,要7、8元或以上, ...

用 AP1501  几百片 算不算 量产   ; 我用的感觉 就是 皮实 ,虽然现在 什么 tpsxxxx  MP23xx  之类的芯片 层出不穷,但是 我还是觉得 1501 这类老片子皮实 ;所以设计都用这个,新片子效率高 体积小,但是娇贵;还是喜欢皮实耐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个片子你量产过吗?

我也想上这个,确实比2596便宜好多,要不然每次买进口的,要7、8元或以上, ...

我也没有用过啊,楼下这位说用过,样本大小应该还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 AP1501  几百片 算不算 量产   ; 我用的感觉 就是 皮实 ,虽然现在 什么 tpsxxxx  MP23xx  之类的芯 ...

那就是和LM2596一样耐劳呗,真的可以替代2596就可以了;关键它的价格只有进口2596的3分之一甚至更低啊;
既然有兄台用了这么多了,俺也尝试着来一把;
搞定,下午打样,弄点回来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有用过啊,楼下这位说用过,样本大小应该还可以啊

晕,感情你不用过,你就敢推荐啊;
我决定先用用看了,哈哈!

网友:
12V-5V DC-DC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感情你不用过,你就敢推荐啊;
我决定先用用看了,哈哈!

我也是想用,但是还不敢尝试呢。。。我这之前用的2576,貌似其短路保护性能比2596好,我不知道我直接换成1501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和LM2596一样耐劳呗,真的可以替代2596就可以了;关键它的价格只有进口2596的3分之一甚至更低啊;

是了  皮实 耐操 ,设计嘛 工业的东西  皮实 耐操 比什么 效率 重要多了  稳定 压倒一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了  皮实 耐操 ,设计嘛 工业的东西  皮实 耐操 比什么 效率 重要多了  稳定 压倒一切 ...

短路后会有什么结果,会不会爆热啊。。。

lm2576短路后基本无输出了,不会发烫

网友:
12V转5V 这个压差有点大,带载会很热,一般都用MC34063做一个BUCK电路

网友:
高压2a 3a的dcdc,mps1494/1495。

网友:
AP1501的静态工作电流也是5mA的
MP1495同步整流,输入4.5~16V,静态电流1mA

网友:
个人认为就是:7楼+1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路后会有什么结果,会不会爆热啊。。。

lm2576短路后基本无输出了,不会发烫 ...

回头 试试 再来 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