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PI读取HMC5983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0-13):
仿真的时候正常,运行的时候只读了第一次~~之后数据再也没有变化,奇怪~~

void HMC598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Enable the clock for SPI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SPI1 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1 - HMC598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HMC5983_SPI_Stop();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È«Ë«¹¤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Ö÷»ú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Êý¾Ý³¤¶È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 ʱÖÓ¿ÕÏÐʱµçƽѡÔñ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 Êý¾ÝʱÖÓÌø±äÑØÑ¡Ôñ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Èí¼þÉèÖÃƬѡÐźŠ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 ʱÖÓ·ÖƵ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Êý¾Ý´óС¶ËÑ¡Ôñ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ENABLE);

        Easydelay(10000);
        // Configration
        HMC5983_Write(HMC5983_Reg_Mode_Reg,0x00);
        Easydelay(10000);
        HMC5983_Write(HMC5983_Reg_Confg_RegA,0xFC);
        Easydelay(10000);
        HMC5983_Write(HMC5983_Reg_Confg_RegB,0x60);
        Easydelay(10000);
}

// Read a series of data from HMC5983
void HMC5983_Update(void)
{
        HMC5983_SPI_Start();
        Sensor_data(SPI1,(HMC5983_Reg_Data_X_MSB|0xC0));
        HMC5983_Readings[0] = Sensor_data(SPI1,0x00);
        HMC5983_Readings[1] = Sensor_data(SPI1,0x00);
        HMC5983_Readings[2] = Sensor_data(SPI1,0x00);
        HMC5983_Readings[3] = Sensor_data(SPI1,0x00);
        HMC5983_Readings[4] = Sensor_data(SPI1,0x00);
        HMC5983_Readings[5] = Sensor_data(SPI1,0x00);
        HMC5983_SPI_Stop();
        Mag_X = (HMC5983_Readings[0]<<8)|HMC5983_Readings[1];
        Mag_Z = (HMC5983_Readings[2]<<8)|HMC5983_Readings[3];
        Mag_Y = (HMC5983_Readings[4]<<8)|HMC5983_Readings[5];
}

网友A:
调试总线还是去买个逻辑分析仪,低速的只要30-40元。

网友B:
我之前用IIC读取HMC5883L数值时也遇到这情况。后来问了别人,说是读取一次数据后芯片会自动进入闲置模式,所以每次读取数据都要初始化,设置一下模式。。后来安照这方法就没事了

网友C:
采样模式有不一样,有一种需要每次采样前触发芯片,6ms后才可以读取数据
还有就是自动采样,随时可以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总线还是去买个逻辑分析仪,低速的只要30-40元。

恩恩,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用IIC读取HMC5883L数值时也遇到这情况。后来问了别人,说是读取一次数据后芯片会自动进入闲置模式, ...

这个模式我设置是对的,不过我检查那个模式设置的时候发现问题了~~设置完模式寄存器要多延时一会儿,应该大于2/F,F是输出频率~~多谢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采样模式有不一样,有一种需要每次采样前触发芯片,6ms后才可以读取数据
还有就是自动采样,随时可以读取 ...

多谢提醒了~~我用的连续采样,但是第一次读取数据要等待超过2/F的时间,F是数据输出速率~~似乎Debug的时候时钟跑的慢,可以初始化,但是真正运行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