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下我画的三端稳压电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4-10-13):
如图,如果没问题,准备以此为基础做个简单的正负电源用。

网友:
没啥问题,很经典的电路

网友:
三端稳压电路 MARK

网友A:
有问题,U1和U3的GND为什么悬空。

网友:
GND没连上

网友B:
C5 C6 C9 C10去掉,U1 U3别忘了接地, U3 U4的管脚定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C5 C6 C9 C10去掉,U1 U3别忘了接地, U3 U4的管脚定义错误

我感觉这4个电容非常重要,不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U1和U3的GND为什么悬空。

连线没连好,后来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5 C6 C9 C10去掉,U1 U3别忘了接地, U3 U4的管脚定义错误

C5 C6 C9 C10去掉,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5 C6 C9 C10去掉,什么原因呢?

输出口不用接大电容,去掉4个小电容,大电容改成47uF

网友C:
我记得78XX:1输入,2GND,3输出。79XX:1GND,2输入,3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78XX:1输入,2GND,3输出。79XX:1GND,2输入,3输出

是的,78xx引脚没标对,由于还没有画封装,没有注意到。主要是不知道放的电容位置和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
c7,c8,c11,c12 太大不宜超过220uF ,C5,C6,C9.C10这4个0.1uF保留

楼主:
参考了一下春分电源第二版的电路图

最后输出端0.1uf和1uf小电容应该也可以加的吧,就是中间的电解电容加了电路不知道会不会出现问题。本来准备在LM7812后再加一级LM7805的,后来在网上
找资料发现7805输入输出压差7V过大,导致7805发热过大会烧坏。但是也有人说加上散热片就没问题。安全起见,变压器再出一路加7805,
就像春分电源上的一样,应该没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