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称重传感器得到的AD值在逐渐减小

楼主(2014-10-13):
用HX711+称重传感器在没有负载时能得到返回的AD值,以前只是发现在无负载是值的变化很大,现在发现是个递减的趋势(⊙v⊙),就是每次复位重新取值的时候得到的AD值会比之前的小,只是为什么啊?
我直接连接的电子称,这跟电子称上的电池有关系吗?我没有负载,请问为什么会递减呢,下面是我获取AD值的程序,希望各位帮忙指教错误
unsigned long int HX711_read_byte(void)
{

     P9OUT &= ~BIT7;
     dat=0;      // DOut=1,Sck=0时表明A/D 转换器还未准备好输出
     while(P9IN & BIT6); //等待Dout为0,判断AD转换是否结束,未结束继续等待
     for(i=0;i<24;i++)
     {
     P9OUT |=  BIT7;    //sck上升沿 (发送脉冲)
  Delay__hx711_us(4);
     dat=dat<<1;   //  sck下降沿来临时变量左移一位,右侧补零
     P9OUT &= ~BIT7; //SCK下降沿
Delay__hx711_us(4);
     if(P9IN & BIT6)
     dat++;
     }
     P9OUT |=  BIT7;
Delay__hx711_us(4);

   // dat=dat^0x800000;
   /* if(dat&0x800000)
        {
                dat|=0xFF800000;
        }
        else
        {
                dat&=0x007FFFFF;
        }*/
  if((dat& 0x800000) == 0x800000)
        {
                dat = ~(dat - 1);           //这里是由补码求出其除符号位的原码的计算。
        }
     return (dat);
}

网友A:
没搞懂楼主的“我直接连接的电子称,这跟电子称上的电池有关系吗?我没有负载,请问为什么会递减呢,下面是我获取AD值的程序,希望各位帮忙指教错误”这句话的意思。楼主的意思是说 HX711是在电子秤上 ?而楼主用的MCU和HX711是分开供电?且不共地?

网友B:
我们公司产品也有使用这个711,  感觉好些AD值不稳呀,有的很稳,有的一直跳。    不知是不是哪有干扰,没具体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楼主的“我直接连接的电子称,这跟电子称上的电池有关系吗?我没有负载,请问为什么会递减呢,下面是 ...

共地,MCU供电的,HX711不是连称重传感器嘛~我直接接的称上的传感器,没有拆下来~
请问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产品也有使用这个711,  感觉好些AD值不稳呀,有的很稳,有的一直跳。    不知是不是哪有干扰,没 ...

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咯

网友:
我认为是温度的问题

我使用以前弄了一个 是递增的
检测间隔时间长点 就稳定些

还请高手回答

网友C:
AD的电源是用的内部稳压的吗?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的电源是用的内部稳压的吗?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呢

用的是内部稳压,只是因为我只能用3.3V的供电,所以就听大神的建议把稳压那部分有个电阻改了。。。

网友(2015-10-10):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内部稳压,只是因为我只能用3.3V的供电,所以就听大神的建议把稳压那部分有个电阻改了。。。 ...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解决!

网友(2016-07-05):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我遇到的现象是:单片机开机后测量一个稳定的值2v,测量显示为39321。大约4-5分钟后这个值会慢慢变为39317左右。然后断电再上电,显示仍为39321。然后重复上段现象。
我一直以为是ADC的基准电源不稳定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