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机振动的加速度大概会达到多少G?

楼主(2014-10-13):
检测电机振动的位移,先选加速度计的量程,请教加速度的范围?

AD建议使用高G加速度计,但也没有说具体数值。

楼主:
方案是面向动力电机的通用设备;应大家要求,给定参数方便讨论:

铸铁电机:200KW,50Hz/60Hz,3000r/min,IP55,cosϕ = 0.90,duty:S1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看负载的重量和电机。最高我知道有200G吧。不过价格也低啊。

网友A:
工业电机用词不准确,你可以针对性去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电机用词不准确,你可以针对性去选择

呃,是宽泛了。你举个你已知的那种就行,多谢。

网友:
你得看有多大振幅的。。。不过如果高速的震动也就3-10G,低速震动可以到20-50G

网友:
先把你带测电机的参数说出来,才有个大概的范围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加速度仪和电机搞在一起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