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KE02的FTM小结笔记

楼主(2014-10-13):
FTM实际就是从8位机的TPM升级过来的,

当FTMEN=0时,就可以把当成TPM使用,
这里要说的,数据手册上说的,TOF溢出标志位,只有当计数值计到MOD时,才会置位。其实如果在FTMEM=0时,处于自由计数时,当计数从0xFFFF变为0x0000时,溢出标志也会置位的。

当FTMEN=1时,定时器就会多了非常多的功能,如可以设定溢出多次才产生一次TOF置位(相当又串了一个计数器),红外调制功能等。

网友A:
“FTM实际就是从8位机的TPM升级过来的“,说兼容HS08系里的TPM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M实际就是从8位机的TPM升级过来的“,说兼容HS08系里的TPM更准确。

是的,这样更准确

网友B:
这个计数有累减计数吗?如果有那么0000---FFFF变化时是否产生标志。

网友:
下面引用“FSL_TICS_ZP”在下列网址上的一篇文章《FTM与TPM差异简析》见附件:

网友:
FSL对一些外设的取名与其它厂家不一样,不看手册还真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计数有累减计数吗?如果有那么0000---FFFF变化时是否产生标志。

有增减计数,你可以看一下参考手册里的图片获知标志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增减计数,你可以看一下参考手册里的图片获知标志状态:

谢谢版主,回头再翻一下参考手册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