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Design Studio IDE是否可运行于XP系统(已解决)

楼主(2014-10-13):
由于IAR跨平台做得最好,没有代码自动生成功能,使用的人好像也不多,
大家好像都是使用CW,但是看到那安装软件特大,有1.3G(此时很怀念当时那些编译器只有几十M),又有代码大小限制,
最后看了一下Kinetis Design Studio IDE,完全免费的,又不限代码大小,飞思卡尔也支持得最好,目前安装文件只有500M,所以想还是直接使用KDS,但是没有说可以支持XP系统啊,都是支持WIN7/8

在XP系统下,下了最新版本KDS-v1.1.1.exe,顺利安装上了,随便建了个工程,好像没什么问题,所以想问一下,我有没有人在XP下做开发啊?

由于单位的系统是XP且为无盘网络,没有什么大的特别需求,一般是很难批准对系统进行升级。

网友:
主机操作系统:

    Windows® 7/8 (32位和64位)
    Linux® (Ubuntu、Redhat、Centos)

网友A:
21ic里也有人说可以在xp下使用。

网友B:
同求 ,一直在使用XP系统

网友C:
建议还是根据飞思卡尔官网的Kinetis Design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 页面信息为准。
虽然的确是有网友反映在XP系统上能够运行该软件,但是由于该软件没有在XP系统上验证所以不能确保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1ic里也有人说可以在xp下使用。

的确是这样,但由于该软件标明支持的操作系统里没有XP,所以万一出现问题就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 ,一直在使用XP系统

Kinetis Design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的确蛮诱人的。
但是KDS页面的操作系统支持栏没有写到XP而且微软也已经不再维护XP系统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换操作系统吧。

网友:
我们单位已经升级到win7了  没机会试 楼主先用着看看
能正常成功安装 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根据飞思卡尔官网的Kinetis Design Studio集成开发环境(IDE) 页面信息为准。
虽然的确是有网友反映 ...

那只能回家装一个体验一下啦 , 工作机都用的XP ,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回家装一个体验一下啦 , 工作机都用的XP , 谢谢啦

不用客气呢
因为官方没提到支持XP操作系统,万一大家工作过程中在XP上使用KDS遇到奇怪的问题就很麻烦了。

网友:
现在旧电脑都是XP,希望官方支持下XP吧.谢谢.

网友:
直接keil5.11a。用起来还行,不过就是用的人好像不多!

网友D:
楼主的KDS可以正常运行吗?我的也是XP系统也很想用KDS,但是论坛上大家都说不支源XP因此也就没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KDS可以正常运行吗?我的也是XP系统也很想用KDS,但是论坛上大家都说不支源XP因此也就没装上。 ...

可以运行,它比较陌生,这两天在换IAR试试

网友:
IAR和Keil如果有和谐版的话,也蛮好的。

网友:
gcc 免费编译器 也挺好的